[技术求助] 三极管使用大讨论

楼主(2014-09-11):
各位专家:TLP521-2是用20hz的方波控制,两个光隔相位相反。Q1、Q2基极电流如何算得?

网友A:
先假设两三极管特性对称, 驱动方波完全对称, C43 相对无穷大, 其上电压为 VCC/2(VCC为 D7 后的电压).  光耦完全导通, Vce 接近0. 那么VCC/2 - 三极管 Vce = I*R45, 再根据放大倍数算出基极电流.

如果方波不对称, 三极管参数不对称, C43 相对不够大. 那么计算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B:
这模拟电路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难的啊

网友C:
这是光耦三极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