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急求!!我用LM317做的转24V的稳压电源,为什么一加上负载就

楼主(2014-09-11):
一加上负载电压就会被拉低,,这是什么原因,求请教  谢谢   这是电路图

网友A:
带负载拉低电压是很正常的,如果差别不大没什么问题~~
如果差别太大,看下你的负载功率是否超出额定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负载拉低电压是很正常的,如果差别不大没什么问题~~
如果差别太大,看下你的负载功率是否超出额定输出功 ...

负载是接了个100K的电阻 ,,这应该不会是功率的问题吧

网友B:
那你不带负载的时候,输出电压怎么调的?
不会是空载调的不?
LM317有最低负载工作电流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不带负载的时候,输出电压怎么调的?
不会是空载调的不?
LM317有最低负载工作电流限制; ...

是啊,就是空载调的,有什么不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就是空载调的,有什么不对吗

仔细看下LM317的资料,有最小负载电流限制;

网友B:
看最下面几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啊,就是空载调的,有什么不对吗

是这句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最下面几行:

他的意思是最小的输出电流是3.5mA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的意思是最小的输出电流是3.5mA吗

那个是典型值,具体多少和电源电压,温度等有关;
怎么也要1mA;
你现在接100K电阻,测下输出电压多少,负载在接个1K电阻,再测下输出电压多少,没啥变化的话,说明就稳住了;
空载和带载,负载电压不一样也很正常;

输入的电解电容,耐压和容量可以提高的话,提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典型值,具体多少和电源电压,温度等有关;
怎么也要1mA;
你现在接100K电阻,测下输出电压多少,负 ...

受教了,非常感谢

网友C:
加个负载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负载电阻就可以了

一加上负载电压就被拉的很低,而且调滑变电压也变化不大

网友D:
是你前面用的元器件过电流能力很弱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你前面用的元器件过电流能力很弱的原因

前面的整流二极管应该没有问题,,电容也没有影响  那只有LM317了   它的最大可以承受1.5A的电流    而我加的负载是10K   电流应该很小才对

网友E:
要保证那个“minimum load current”里面那个MAX值,也就是负载电流应该不小于10mA。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加上负载电压就被拉的很低,而且调滑变电压也变化不大

加我QQ 三六9699078 保证解决

网友F:
最后那个电阻 18,是什么

网友G:
1、变压器输出多少伏?
2、主滤波电容多少?
3、317输入电压多少?

看起来不是最小电流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后那个电阻 18,是什么

没有用那个电阻,,只是电路图上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变压器输出多少伏?
2、主滤波电容多少?
3、317输入电压多少?

变压器输出24V  电容2200uf/50V   317输入电压是24V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用那个电阻,,只是电路图上有的,

可能是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不合适,317的输入电压24V,要求输出24V是办不到的,一般情况下要求输入-输出电压差在7~10V以上才能用很好的稳压效果。调试中空载输出24V是一种假象,没有一点负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不合适,317的输入电压24V,要求输出24V是办不到的,一般情况下要求输入-输出电压 ...

空载的时候是24V,,加上负载为什么被拉低,,虽然317有个最大承受电流  但我也没超这电流,,还有那个输入输出压差 ,但24V输入 输出才2V多点,这完全不合道理啊

网友H:
不知道楼主把负载去掉后是不是又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楼主把负载去掉后是不是又恢复正常????

是啊,空载的时候是24V

网友H:
输出部分为啥加那个二极管,我建议去掉试试,还有你加二极管的目的是啥,我真一时没搞明白

网友F:
引用 楼主:
空载的时候是24V,,加上负载为什么被拉低,,虽然317有个最大承受电流  但我也没超这电流,,还有那个输 ...

建议先把输出电压调到12V,并带上负载测试一下。如果不正常说明317坏了,如果正常说明输入电压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出部分为啥加那个二极管,我建议去掉试试,还有你加二极管的目的是啥,我真一时没搞明白 ...

电路图是网上317资料整的,,至于二极管的作用可能是和电容放电有关,不过我觉得接上负载电压被拉低和二极管不会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先把输出电压调到12V,并带上负载测试一下。如果不正常说明317坏了,如果正常说明输入电压不合适。 ...

之前也用317做过12转5的模块,,那时候是用来给单片机供电,也可以使用,但拿过来加上负载  电压仍会被拉低,,我觉得317应该没有问题,当时做了好多这些模块,现在试了都是电压被拉低,,应该还是电路图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之前也用317做过12转5的模块,,那时候是用来给单片机供电,也可以使用,但拿过来加上负载  电压仍会被拉 ...

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I:
把你自已的图COPY上来,这个图有问题

网友I:
RE 23:压差>3V就可以了.

网友J:
输出侧电容容量较小,换成220UF的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变压器输出24V  电容2200uf/50V   317输入电压是24V

317输入电压24V想输出24V?需要2V以上压降。变压器输出电压你是带载测量的交流?如果这样,317输入端应该有28V左右直流电压,足够了。说明你的变压器功率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G:
317输入电压24V想输出24V?需要2V以上压降。变压器输出电压你是带载测量的交流?如果这样,317输入端应该 ...

变压器输出电压是空载测的,变压器的功率是30W  ,即便317输入输出有压降,也不可能压降那么多,输入24V,输出才2V多,不可能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你自已的图COPY上来,这个图有问题

电路基本上和上面的图一致,,仅仅最后那个18欧的电阻去掉而已,,另外你说电路有问题,,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RE 23:压差>3V就可以了.

现在压差是22V,,输入24V,,输出才2V

网友I:
这个不是压差,是有问题。变压器的功率够?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不是压差,是有问题。变压器的功率够?

变压器30W不够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变压器30W不够吗

哪买的317,换一家试试,这玩意这么简单,不是你自己的低级错误的话,没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哪买的317,换一家试试,这玩意这么简单,不是你自己的低级错误的话,没道理的。 ...

317这应该不会有问题吧,我觉得还是电路的问题,但不知道是具体是那个地方出了问题,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K:
引用 楼主:
317这应该不会有问题吧,我觉得还是电路的问题,但不知道是具体是那个地方出了问题,还请指教,谢谢。 ...

你换下芯片试下啊,纠结这么久。这东西用过好几次,最早都20多年前聊,当然也是典型应用,没啥好说的,但从没出过意外啊,可见出错有多难,,

网友L:
楼主你换下芯片试下啊。317这东西用过无数次,早在20多年前就用过了,从未出过意外。要出错反而困难。典型应用,没啥好纠结的。

网友M:
你的317输入端的电压Vin为多少V,然后调节电位器调节317的输出电压Vout=Vin-10或Vout=Vin-5,再接负载看看,是否还会这样。317的带负载能力与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是有关的。
如果不行我决得就是最前端的那个线圈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换下芯片试下啊。317这东西用过无数次,早在20多年前就用过了,从未出过意外。要出错反 ...

能帮我看看我原来那个图有哪里不对吗,芯片应该没问题,虽然是在同一家店买的,但不可能每一个都是坏的,用上面的电路做了好几个电源结果都是一样的,

每一个都是坏的,遇到过,不奇怪。

网友L:
引用 楼主:
能帮我看看我原来那个图有哪里不对吗,芯片应该没问题,虽然是在同一家店买的,但不可能每一个都是坏的, ...

1.变压器功率没问题?就是变压器次级输出内阻很小,比如小于5Ω。
2.LM317芯片无问题?
3.楼主电路中其他器件无问题?
4. 电路焊接无问题?

真的如此,我要开始笑了,哈哈哈

网友N:
我也要笑了,戆徒一样的问题。LM317要好好稳住电压,压差最少要7V,你可以去仿真一下看,另外你的电容再去量下是不是电解液干掉了?换个RIFA169或RIFA124试下?

网友I:
LM317要好好稳住电压,压差最少要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