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entor镜像烧写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9-11):
本人有块基于imx6q的开发板,现在想将mentor镜像烧写到板子的emmc里,烧写工具是Mfgtools-Rel-4.0.0_130424_MX6Q_UPDATER。由于mentor的镜像文件有四个(uboot, kernel, dtb, rootfs),就在ucl2.xml里加了一行烧写dtb的操作。烧写过程没问题,但启动时串口没有打印信息。ucl2.xml相应的修改如下:
<LIST name="SabreSd-eMMC" desc="Choose eMMC Linux as media">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u-boot-mx6q-sabresd.bin" >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uImage" address="0x108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Loading Kernel.</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initramfs.cpio.gz.uboot" address="0x10C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Loading Initramfs.</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jump" > Jumping to OS image. </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ls /dev/*"/>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dev/zero of=/dev/mmcblk0 bs=512 seek=1536 count=16">clean up u-boot parameter</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boot-sabre-sd-2013.04-r0.imx">Sending U-Boot</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mmcblk0 bs=512 seek=2">write U-Boot to sd card</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Image--3.10.45-mel-fsl-imx6q-1-r0.10-mx6q-20140910065416.bin">Sending kernel uImage</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mmcblk0 bs=512 seek=2048 conv=fsync">write kernel image to sd card</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Image--3.10.45-mel-fsl-iimx6q-sabresd-1-r0.10-imx6q-sabresd-20140910065416.dtb">Sending kernel uImage</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mmcblk0 bs=512 seek=1536 conv=fsync">write kernel image to sd card</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mksdcard.sh.tar">Sending partition shell</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tar xf $FILE "> Partitioning...</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sh mksdcard.sh /dev/mmcblk0"> Partitioning...</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mkfs.ext3 -j /dev/mmcblk0p1">Formatting rootfs partitio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mkdir -p /mnt/mmcblk0p1"/>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mount -t ext3 /dev/mmcblk0p1 /mnt/mmcblk0p1"/>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pipe tar -jxv -C /mnt/mmcblk0p1" file="files/ivi-image-mx6q-20140910065416.rootfs.tar.bz2">Sending and writting rootfs</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frf">Finishing rootfs write</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umount /mnt/mmcblk0p1">Unmounting rootfs partitio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Update Complete!">Done</CMD>
</LIST>

网友A:
楼主你好
已将你的问题转给我们i.mx工程师,她将在帖子里与你讨论此问题。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板子的型号是什么?板子上是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网友B:
你这里串口没有打印信息的话,应该是你的串口显示没有设置好。

网友B:
请问你的串口是如何设置的?

楼主:
板子是mx6q-sabresd的,外围电路是公司自己设计的,用的是串口索引是4。我现在也怀疑是不是uboot的串口没该对。现在我这还有个mx6q-sabresd的demo板,我想直接在它上面试一下,sabresd的demo板默认是使用串口1即ttymxc0吧?我想问下我的ucl2.xml那样写有没有问题啊?还有组长出差了,都没给我demo板的资料,我还不知道把镜像烧进demo板的emmc里以及从emmc启动该怎么设置bootmode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串口是如何设置的?

板子是mx6q-sabresd的,外围电路是公司自己设计的,用的是串口索引是4。我现在也怀疑是不是uboot的串口没该对。现在我这还有个mx6q-sabresd的demo板,我想直接在它上面试一下,sabresd的demo板默认是使用串口1即ttymxc0吧?我想问下我的ucl2.xml那样写有没有问题啊?还有组长出差了,都没给我demo板的资料,我还不知道把镜像烧进demo板的emmc里以及从emmc启动该怎么设置bootmode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是mx6q-sabresd的,外围电路是公司自己设计的,用的是串口索引是4。我现在也怀疑是不是uboot的串口没该 ...

首先你确定你使用的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对吧?如果是的话,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我好给您建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确定你使用的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对吧?如果是的话,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我好给您建议 ...

我刚入这行,有些术语不是很明白,你所说的BSP是指内核吗?我用的是mentor的内核,也是一种linux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入这行,有些术语不是很明白,你所说的BSP是指内核吗?我用的是mentor的内核,也是一种linux
...

BSP( Board Support Package)是板级支持包,是介于主板硬件和操作系统之间的一层,应该说是属于操作系统的一部分,主要目的是为了支持操作系统,使之能够更好的运行于硬件主板。
BSP是板级支持包,是介于主板硬件和操作系统之间的一层,应该说是属于操作系统的一部分,主要目的是为了支持操作系统,使之能够更好的运行于硬件主板。BSP是相对于操作系统而言的,不同的操作系统对应于不同定义形式的BSP,例如VxWorks的BSP和Linux的BSP相对于某一CPU来说尽管实现的功能一样,可是写法和接口定义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写BSP一定要按照该系统BSP的定义形式来写(BSP的编程过程大多数是在某一个成型的BSP模板上进行修改)。这样才能与上层OS保持正确的接口,良好的支持上层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BSP( Board Support Package)是板级支持包,是介于主板硬件和操作系统之间的一层,应该说是属于操作系统 ...

我在飞思卡尔官网上下载了IMX_6_MFG_L3.10.17_1.0.0_TOOL,当执行到"jump to OS image"之后就提示"No Device Connected"。这是咋回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BSP( Board Support Package)是板级支持包,是介于主板硬件和操作系统之间的一层,应该说是属于操作系统 ...

mentor应该就是你说的BSP吧,它包括uboot, kernel, dtb, rootfs. 我需不需要下载新的MfgTool进行烧写啊?Mfgtools-Rel-4.0.0_130424_MX6Q_UPDATER里面没有烧写dtb的示例,但新下载的又烧写失败,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飞思卡尔官网上下载了IMX_6_MFG_L3.10.17_1.0.0_TOOL,当执行到"jump to OS image"之后就提示"No Dev ...

楼主你好,IMX_6_MFG_L3.10.17_1.0.0_TOOL是给烧写最新的BSP L3.10.17使用的,你这里直接使用会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飞思卡尔官网上下载了IMX_6_MFG_L3.10.17_1.0.0_TOOL,当执行到"jump to OS image"之后就提示"No Dev ...

你这里还是没有说清楚你使用BSP的版本。

网友B:
由于不知道你使用的BSP版本,所以关于ucl2.xml你修改的是否正确我也没有办法确定,感觉应该是有问题的。

网友B:
楼主你好,这里你烧写的话需要正确的mfgtool以及ucl2.xml文件,还有正确的images才可以正确烧写的。感觉好多概念你都没有弄清楚。

网友B:
楼主你好,这样吧,建议 你先看一下本论坛中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649666-1-1.html。 你先有个大概的了解,这样对你会有很大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这样吧,建议 你先看一下本论坛中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649666-1-1.html。 你先有个 ...

我现在用MfgTool往imx6的SabreSD的demo板烧镜像遇到个问题,我随便用一个文件作为uboot烧到emmc开头偏移1KB的地方,都会出现相同的打印信息:
U-Boot 2009.08-svn1904 (Sep 04 2014 - 10:32:16)

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2 at 792 MHz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87
Temperature:   41 C, calibration data 0x5a14d97d
mx6q pll1: 792MHz
mx6q pll2: 528MHz
mx6q pll3: 480MHz
mx6q pll8: 50MHz
ipg clock     : 66000000Hz
ipg per clock : 66000000Hz
uart clock    : 80000000Hz
cspi clock    : 60000000Hz
ahb clock     : 132000000Hz
axi clock   : 264000000Hz
emi_slow clock: 132000000Hz
ddr clock     : 528000000Hz
usdhc1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2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3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4 clock  : 198000000Hz
nfc clock     : 24000000Hz
Board: i.MX6Q-SABRESD: unknown-board Board: 0x63012 [POR ]
Boot Device: MMC
I2C:   ready
DRAM:   1 GB
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FSL_USDHC: 3
*** Warning - bad CRC or MM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Found PFUZE100! deviceid=10,revid=11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4:9f:02:6d:6d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这是咋回事啊?好纠结,这个信息是之前烧进去跑通的android的uboot留下来的,按道理我都重新写了个乱七八糟的文件在相应位置,应该出不来信息才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MfgTool往imx6的SabreSD的demo板烧镜像遇到个问题,我随便用一个文件作为uboot烧到emmc开头偏移1 ...

因为你往里面写的是u-boot的内容,所以打印出来的也是u-boot的消息。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问题现在解决了吗?如果没有的话,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问题现在解决了吗?如果没有的话,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问题还没解决哎!现在情况是:不修改uboot源码(默认是ttymxc0输出),将镜像烧录到demo板,是能正常显示uboot的打印信息的,我们又从demo板的R586和R590这两个电阻引出两根线作为串口4的TX和RX,只修改uboot的串口,将输出改在串口4,结果输出不了信息。现在不知道是uboot改的不对,还是串口4的两根线接的不对。我的demo板是sabre SD的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这里从R586和R590这两个电阻引出两根线作为串口4的TX和RX,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这里从R586和R590这两个电阻引出两根线作为串口4的TX和RX,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呢? ...

因为我们最终要移植的目标板就是串口4输出,现在就先在demo板上做验证,领导说从那两个电阻引出两根线就是串口4的TX和RX。其实我对硬件不是很懂,他这么说我就这么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我们最终要移植的目标板就是串口4输出,现在就先在demo板上做验证,领导说从那两个电阻引出两根线就 ...

你们Demo板是哪个型号的开发板啊,建议你也看一下原理图,你把型号给我,我也看一下原理图,看接的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Demo板是哪个型号的开发板啊,建议你也看一下原理图,你把型号给我,我也看一下原理图,看接的是否正 ...

MCIMX6Q-SDB

楼主:
引用 楼主:
MCIMX6Q-SDB

我感觉线接错了,R586和R584看起来是一个收一个发,R590跟时钟相关,你觉得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感觉线接错了,R586和R584看起来是一个收一个发,R590跟时钟相关,你觉得呢 ...

楼主你好,你这里线接的不对的。

网友B:
下周我们再讨论哈~~下周回来跟你说怎么改。

网友B:
楼主你好,很抱歉才给你回复的。你连接的是有问题的,这个建议你参考IOMUX中pin脚定义来看一下uart4的TX和RX是哪个引脚,再来决定如何接线。

网友B:
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同时期待您能否分享一下解决办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