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15系列单片机

楼主(2014-09-11):
最近想用stc15系列单片机,看到他内部振荡器误差在1%(-20到85度),有用过该系列的朋友吗?不用外部晶振是否可靠

网友A:
手册写了误差为1%内,对串口通讯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对串口通信没问题,那就说明还可以。

网友C:
stc号称华人8051第一,似乎没那么牛,把什么slh都拼不过呢.

网友D:
一般应用都可以满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stc号称华人8051第一,似乎没那么牛,把什么slh都拼不过呢.

slh是什么?没听说过呀!

网友F:
我用stc15w404as,电动车上用的,感觉频率还是比较稳定的。我一直认为外置的晶振才是最不可靠的因素,虽然它的频率非常的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