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高手调过STC单片机捕捉功能

楼主(2014-09-11):
我想捕捉到PWM波,在网上下来的程序,为什么只能捕捉到几个脉冲,而且设成上升沿捕捉和上升/下降沿捕捉的脉冲基本相同,不是应该后者是前者的2位关系吗? 还有为什么只能用模拟串口程序发送数据呢?谢谢了!
下面是程序:
/*------------------------------------------------------------------*/
/* --- STC MCU International Limited -------------------------------*/
/* --- STC 1T Series MCU Programme Demo ----------------------------*/
/* --- Fax: 86-755-82944243 ----------------------------------------*/
/* --- Tel: 86-755-82948412 ----------------------------------------*/
/* --- Web: http://www.****ducst/ -----------------------------------------*/
/* If you want to use the program or the program referenced in the  */
/* article, please specify in which data and procedures from STC    */
/*------------------------------------------------------------------*/

/*      本程序经过测试完全正常, 不提供电话技术支持, 如不能理解, 请自行补充相关基础.  */

/*************        本程序功能说明        **************

STC12C5A60S2系列 从P1.3 P1.4 做捕捉输入,从串口输出结果(ASCII),9600,8,N,1.
STC12C5204AD系列 从P3.7 P3.5 做捕捉输入,从串口输出结果(ASCII),9600,8,N,1.

******************************************/

/*************        用户系统配置        **************/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模拟串口和和延时会自动适应。5~35MHZ

#define                PCA_IDLE_DISABLE        0                        //1: MCU在IDLE模式时禁止PCA工作。        0:  MCU在IDLE模式时允许PCA工作。
#define                PCA_SOURCE_SELECT        0                        //选择PCA的基准时钟源。
                                                                                        //0:系统时钟Fosc/12。
                                                                                        //1:系统时钟Fosc/2。
                                                                                        //2:定时器0的溢出。
                                                                                        //3:ECI/P3.4脚的外部时钟输入(最大=Fosc/2)。
                                                                                        //4:系统时钟Fosc。
                                                                                        //5:系统时钟Fosc/4。
                                                                                        //6:系统时钟Fosc/6。
                                                                                        //7:系统时钟Fosc/8。
#define                PCA_ECF                               1                //1: 允许PCA计数器溢出中断,0: 禁止

/*************        以下宏定义用户请勿修改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sfr CCON = 0xD8;        //STC12C5A60S2系列
sfr CMOD = 0xD9;        //STC12C5A60S2系列
sfr CCAPM0 = 0xDA;        //PCA模块0的工作模式寄存器。
sfr CCAPM1 = 0xDB;        //PCA模块1的工作模式寄存器。

sfr CL     = 0xE9;        //
sfr CCAP0L = 0xEA;        //PCA模块0的捕捉/比较寄存器低8位。
sfr CCAP1L = 0xEB;        //PCA模块1的捕捉/比较寄存器低8位。

sfr PCA_PWM0 = 0xF2;        //PCA模块0 PWM寄存器。
sfr PCA_PWM1 = 0xF3;        //PCA模块1 PWM寄存器。
sfr CH     = 0xF9;
sfr CCAP0H = 0xFA;                //PCA模块0的捕捉/比较寄存器高8位。
sfr CCAP1H = 0xFB;                //PCA模块1的捕捉/比较寄存器高8位。

sbit CCF0  = CCON^0;        //PCA 模块0中断标志,由硬件置位,必须由软件清0。
sbit CCF1  = CCON^1;        //PCA 模块1中断标志,由硬件置位,必须由软件清0。
sbit CR    = CCON^6;        //1: 允许PCA计数器计数,必须由软件清0。
sbit CF    = CCON^7;        //PCA计数器溢出(CH,CL由FFFFH变为0000H)标志。PCA计数器溢出后由硬件置位,必须由软件清0。

/************* 本地变量声明 **************/
uint        CCAP0_tmp,CCAP1_tmp,m=0;
uint        CCAP0_Last,CCAP1_Last;
bit                B_Cap0,B_Cap1;
sbit        P_TXD1 = P3^1;

sbit        P10 = P1^0;

/************* 本地函数声明 **************/
void        Tx1Send(uchar dat);
void        PrintString(unsigned char code *puts);

void tx(uchar id,uint dat)
{
        Tx1Send('P');
        Tx1Send('C');
        Tx1Send('A');
       // Tx1Send(id + '0');
      //  Tx1Send('=');
        Tx1Send(dat/10000);
        Tx1Send(dat%10000/1000);
        Tx1Send(dat%1000/100);
        Tx1Send(dat%100/10);
        Tx1Send(dat%10);

        Tx1Send(0x0d);
        Tx1Send(0x0a);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CCAPM0 = 0x11;        //CCAP0下降沿捕捉,允许中断                下降沿捕捉: 0x11,  上升沿捕捉: 0x21, 上升下降沿捕捉: 0x31
        CCAPM1 = 0x11;        //CCAP1下降沿捕捉,允许中断                下降沿捕捉: 0x11,  上升沿捕捉: 0x21, 上升下降沿捕捉: 0x31
        CMOD = (PCA_IDLE_DISABLE << 7) | (PCA_SOURCE_SELECT << 1) | PCA_ECF;        //初始化PCA模式寄存器。
        CL = 0;                                        //清空PCA基本计数器。
        CH = 0;
        CR = 1;                                        //Start CR
        EA = 1;

        PrintString("****** STC12C5A60S2系列MCU捕捉程序 2011-02-25 ******\r\n");        //上电后串口发送一条提示信息

        while(1)
        {
                if(B_Cap0)
                {
                        B_Cap0 = 0;
                        tx(0, CCAP0_tmp - CCAP0_Last);
                        CCAP0_Last = CCAP0_tmp;
                }
                if(B_Cap1)
                {
                        B_Cap1 = 0;
                                        /*        m=CCAP1_tmp - CCAP1_Last;
                        tx(1, CCAP1_Last);
                                                tx(1, CCAP1_tmp);  */
                                                tx(1, CCAP1_tmp - CCAP1_Last);
                        CCAP1_Last = CCAP1_tmp;
                }
        }
}

//========================================================================
// 函数: void PCA_interrupt (void) interrupt 7
// 描述: PCA中断服务程序。
// 参数: 无。
// 返回: 无。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09-12-30
// 备注:
//========================================================================
void PCA_interrupt (void) interrupt 7
{
        if(CCF0 == 1)                //PCA模块0中断
        {
                CCF0 = 0;                //清PCA模块0中断标志
                CCAP0_tmp = CCAP0H;        //读CCAP0H
                CCAP0_tmp = (CCAP0_tmp << 8) + CCAP0L;
                B_Cap0 = 1;
        }

        if(CCF1 == 1)        //PCA模块1中断
        {
              ///  tx(1,m++);
                            CCF1 = 0;                //清PCA模块1中断标志
                CCAP1_tmp = CCAP1H;        //读CCAP0H
                CCAP1_tmp = (CCAP1_tmp << 8) + CCAP1L;
                B_Cap1 = 1;
                        //        CL=0;
                        //        CH=0;

        }

        if(CF == 1)        //PCA溢出中断
        {
                CF = 0;                        //清PCA溢出中断标志
                P10 = ~P10;                //14HZ at 22.1184MHZ
        }
}

/********************** 模拟串口相关函数************************/

void        BitTime(void)        //位时间函数
{
        uint i;
        i = ((MAIN_Fosc / 100) * 104) / 140000L - 1;                //根据主时钟来计算位时间
        while(--i);
}

//模拟串口发送
void        Tx1Send(uchar dat)                //9600,N,8,1                发送一个字节
{
        uchar        i;
        P_TXD1 = 0;
        BitTime();
        for(i=0; i<8; i++)
        {
                if(dat & 1)                 P_TXD1 = 1;
                else                        P_TXD1 = 0;
                dat >>= 1;
                BitTime();
        }
        P_TXD1 = 1;
        BitTime();
        BitTime();
}

void PrintString(unsigned char code *puts)                //发送一串字符串
{
    for (; *puts != 0;        puts++)  Tx1Send(*puts);         //遇到停止符0结束
}

网友A:
不是只能用模拟串口程序发送数据,用硬件串口也可以发送,当然,不发送数据也可以。但是这是测试程序,用串口看到结果简单直观。
我调试程序都是用串口来做过程监控,不管是4位、8位、16位还是32位的MCU。
用模拟串口是为了使用不同的时钟都可以返回,自适应。而用硬件串口,可能有的晶振频率不好计算波特率。

这个程序本来是检测下降沿间隔的,你要改成两个边沿,则PCA中断里要响应的修改,你想一下就会明白。
另外,不能捕捉太快的信号间隔(比如几个us),因为进中断需要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只能用模拟串口程序发送数据,用硬件串口也可以发送,当然,不发送数据也可以。但是这是测试程序,用串 ...

这个程序本来是检测下降沿间隔的,你要改成两个边沿,则PCA中断里要响应的修改,

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PCA中断还用改吗?因为我主要是测脉冲的宽度,所以我设成了两个边沿触发,
还有些问题,现在能读出脉冲的宽度,是不是这个宽度*(12/11.0592)就是脉冲的时间了?

还有怎么判断高电平脉冲还是低电平脉冲呢?谢谢!

网友B(2015-02-15):
请教,LZ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和LZ同样的程式,只能在刚上电的时候抓取到第一个58004,其他全是00000,抓取波形是500Hz的方波,晶振11.0592M.

网友C(2017-07-15):
为什么串口收到是部分乱码的

网友C:
我现在想捕捉1KHZ的PWM信号,duty从1%100%,最小识别宽度是10US,不知道能不能正确识别

网友C:
现在是部分乱码的,每次前缀显示PCA是正常的,就是后面的数字部分乱掉了,哪位大侠能解说一下是怎么回事,感谢

网友C:
****** STC12C5A60S2系列MCU捕捉程序 2011-02-25 ******
PCA
PCA
PCA
PCA
PCA
PCA
PCA
PCA
PCA
爟A
PCA
PCA
PCA
PCA
燙A
PCA
P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