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C电源插座带开关

楼主(2014-09-11):
最近买了个AC电源插座,带开关的,正面如下图所示:

背面图如下图所示。有个问题,就是下图的标号为1、2、3、4的位置,为什么1的铁片是直接贴在座子上的,和其他的三个不同。还有我测过了1、2、3分别是座子上的火线、地线和零线,4没有任何电气连接,所以4是用来做什么的?请大牛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1 4 之间是个保险丝 串火线中的

网友A:
第一个图 中间那个位置 扣开 里面是个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