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关闭电脑提示ERROR 内存引用错误

楼主(2014-09-11):
PROTEL99SE在XP系统上关闭,经常出现ERROR 内存引用错误

楼主:
哪位大侠知道解决办法,重装了N遍都没用

网友A:
我电脑也出现这种错误,同求

网友B:
卸载 元安装目录删除 然后注册表里搜protel 删除
然后换个目录重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位大侠知道解决办法,重装了N遍都没用

kexi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卸载 元安装目录删除 然后注册表里搜protel 删除
然后换个目录重装

按照大侠的方法试了下
99SE在WIN7上跑倒不怎么出错,感觉像是XP系统造成的原因.....

楼主:
还有就是每次开DDB文件,都会生成一个DKP文件,用的次数多,DKP文件满天飞,这个有什么方法解决不

网友B:
这个是备份文件 万一出错 就从这个找回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