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有点费解,keil编译器有点bug么?有图有真相

楼主:
if语句里明明是0,为啥会进到else?&的优先级明显比==高啊!而加上括号就对了,编译器不识别优先级么?求解释
我错了。&有两个优先级,当用作取地址的时候优先级高,用作位与的时候优先级比较低

楼主(2014-09-11):
木有人回答啊

网友A:
你这里的&显然是按位与,而不是取地址。看看你帖图的“==”的下面第2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的&显然是按位与,而不是取地址。看看你帖图的“==”的下面第2行。

就是按位与啊。前面那个是0,等式肯定成立啊!

网友A:
有的编译器在你编译的时候会建议你加括号的。

不过就算没有编译器的提示,在不确定优先级的情况下,加括号总是没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按位与啊。前面那个是0,等式肯定成立啊!

if(0& xx )
{
a();
}else
{
b();
}
你觉得是执行a()还是b()?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0& xx )
{
a();

我感觉会执行a()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按位与啊。前面那个是0,等式肯定成立啊!

既然知道了作用,还看不到前面的优先级么?对于可能出错的执行顺序,最好按照需要的执行顺序加括号,最好养成这个习惯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会执行a()啊

就是,我看错了。原来&取地址的优先级比==高,&而按位与优先级比==低。明白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会执行a()啊

I 服了 you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知道了作用,还看不到前面的优先级么?对于可能出错的执行顺序,最好按照需要的执行顺序加括号,最好 ...

明白了,原来&有两个优先级,没看清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I 服了 you ...

明白了,原来&有两个优先级,没看清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I 服了 you ...

谢了

网友C:
明白了就好;

网友D:
不是取地址

网友D:
多加个括号也不费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会执行a()啊

肯定执行b()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按位与啊。前面那个是0,等式肯定成立啊!

诶仔细看2那个是取地址
按位与运算是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