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SPI主从通信有问题

楼主(2014-09-11):
我想让主机发送 0XAA 0XBB两个字符,从机接收到这两个字符以后,发送 0X22 0X33 0X44 0X55 这四个字符,该如何实现呢?接收都是用中断的。

现在的问题是在从机接收中断里面,连续发送0X22 0X33 0X44 0X55 这四个字符,主机只能接收到0x22字符,别的字符都收不到 我改如何处理呢?

网友A:
有串口的话,通过串口把从机,接收和发送的数据通过串口显示出来;
先查是发送问题还是接收问题,还是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串口的话,通过串口把从机,接收和发送的数据通过串口显示出来;
先查是发送问题还是接收问题,还是随机 ...

问题应该出在主机这里哦,从机接收到的数据和主机显示的基本一样

楼主:
亲们帮忙看下

网友B:
SPI通讯的只有主机才能发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