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ADC 多通道采样

楼主(2014-09-11):
版主大大,STM32F207的ADC多通道采样出现通道之间的相互干扰,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比如我在采集ADC3的通道1时,通道2也有相应的值,两通道相隔越远,影响越小),哪位大哥遇到个麻烦帮帮忙

网友A:
相隔越远什么意思??
是硬件采样的连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隔越远什么意思??
是硬件采样的连接线?

是采样通道的排序,比如使用5个通道,(采样顺序分别是1,2,3,4,5)通道1影响2,或者2影响3,……、 ,如果读通道1和通道4的值,几乎没有啥影响。影响是先采样的通道影响接下来要采样的通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采样通道的排序,比如使用5个通道,(采样顺序分别是1,2,3,4,5)通道1影响2,或者2影响3,……、 ,如 ...

就是前后2个通道互相影响;
1、硬件的RC滤波,电容改小点;
2、采样频率低点;
3、通道切换加延时测试下;

网友B:
呵呵 ,不是很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