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没找到lowlevel_init.s文件

楼主(2014-09-11):
  下载了2013-4的uboot,然后发现相应的board里面没有看到lowlevel_init.s文件,还有configs.mk文件也没找找到,TEXT_BASE不是在config.mk里面定义的吗?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BSP是什么?我是新手也。。。。

网友A:
引用 楼主:
BSP是什么?我是新手也。。。。

BSP( Board Support Package)是板级支持包,是介于主板硬件和操作系统之间的一层,应该说是属于操作系统的一部分,主要目的是为了支持操作系统,使之能够更好的运行于硬件主板。
BSP是板级支持包,是介于主板硬件和操作系统之间的一层,应该说是属于操作系统的一部分,主要目的是为了支持操作系统,使之能够更好的运行于硬件主板。BSP是相对于操作系统而言的,不同的操作系统对应于不同定义形式的BSP,例如VxWorks的BSP和Linux的BSP相对于某一CPU来说尽管实现的功能一样,可是写法和接口定义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写BSP一定要按照该系统BSP的定义形式来写(BSP的编程过程大多数是在某一个成型的BSP模板上进行修改)。这样才能与上层OS保持正确的接口,良好的支持上层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BSP( Board Support Package)是板级支持包,是介于主板硬件和操作系统之间的一层,应该说是属于操作系统 ...

我没接触过什么BSP啊,我只是在学习uboot,想自己尝试移植一下,想看看TEXT_BASE地址还有lowlevel_init.s里面的内容,这个BSP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接触过什么BSP啊,我只是在学习uboot,想自己尝试移植一下,想看看TEXT_BASE地址还有lowlevel_init.s ...

飞思卡尔官网的BSP中是有u-boot。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平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官网的BSP中是有u-boot。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平台啊?

我用的是imx283的,周立功产的。然后我下的uboot是2013-4的,里面的board里面有关于mx28平台的

网友A:
楼主你好,我这边用的是i.mx28EVK的开发板,BSP版本是官网的L2.6.35_1.1.0_ER_SOURCE,这里默认的u-boot是2009.08版本的,在u-boot中目录u-boot2009.08/board/freescale/mx28_evk下是有lowlevel_init.s文件以及config.mk文件的,并且在config.mk中定义了config.mk的值。关于u-boot13-4在i.mx28上我还没有用过,并且不知道BSP是否支持新版本的u-boot。

网友A:
希望这么回答可以给你一些帮助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这么回答可以给你一些帮助哈~~

周立功的uboot里面也是用2009.08的,不过我从uboot的源码地址上下的2009.08的uboot并没有关于mx28开发板的代码,为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周立功的uboot里面也是用2009.08的,不过我从uboot的源码地址上下的2009.08的uboot并没有关于mx28开发板 ...

你需要下载并编译i.mx28的BSP以后才会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周立功的uboot里面也是用2009.08的,不过我从uboot的源码地址上下的2009.08的uboot并没有关于mx28开发板 ...

你购买他们的开发板的话,应该会有一些文档说明的,建议你先看看,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购买他们的开发板的话,应该会有一些文档说明的,建议你先看看,了解一下。 ...

  那个2009.08的官方uboot里面的board/freescale目录下没有关于mx28平台的文件夹啊,周立功提供的uboot是经过他们移植过的,我现在就是想根据官方的uboot来自己配置看能不能把uboot跑起来。
  周立功提供的文档只是简单的说明如何用他们写好的uboot去下载到板子下以及照着他们提示来make,并没有详细的讲解uboot的配置。
  ps:我下uboot的网站是 f t p:     //ftp.denx.de/pub/u-boot/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2009.08的官方uboot里面的board/freescale目录下没有关于mx28平台的文件夹啊,周立功提供的uboot是 ...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是想要自己移植u-boot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是想要自己移植u-boot的代码?

是的,我想自己移植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想自己移植试下

不建议你使用2013版本的,里面的好多patch 你都要手动更新,很麻烦的。建议你使用我们的BSP中带的,你可以在这个的基础上修改。

网友B(2015-10-29):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学习i.MX283的uboot并想自己尝试移植,我看了你发表的主题,觉得我遇到的问题跟你的非常相似啊,想请问一下你后来研究的怎么样,能分享一些心得吗,我现在有点搞不清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