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35 can bootloader请教

楼主(2014-09-11):
现在想实现F28335 从CAN接口下载程序到片内FLASH或片外FLASH,烧写后从FLASH启动,FLASH中又把整个程序复制到片外RAM,然后程序在片外执行,TI提供了后面的DEMO代码,但前面的通过CAN接口烧写代码好像没有找到。

PS, 烧写FLASH后,那几个决定启动模式的引脚我希望不要改变,就是说,从CAN BOOT,然后FLASH BOOT,不改变硬件跳线,因为在现场中,不方便改变跳线。

网友A:
这个不太懂呢

网友B:
CAN BOOT之后要FLASH加载的话 应该是需要二次引导

网友C:
有没有相关的例子或者文档啊,我想做USB在线升级固件的功能。我把.out文件接收下来后怎么处理,我找到FLASH_API的例子,我要怎么按照自己的cmd分配程序t到相应的flash section 呢?

网友C:
找到了,这个两个文档,官网上有代码包,文档里有地址。

网友D:
我们都是12-24v运行,然后用36v烧程序,上电时候检测到电压高于36v,硬件设置跳线。

网友E(2016-01-12):
一年多过去了,不知道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有同样的问题,想请教下,方便的话能给留个邮箱或者QQ之类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F(2016-05-04):
楼主还在不,你用的什么工具能用CAN下载程序

网友G(2016-11-18):
楼主,TI提供的bootloader的Demo是直接写FLASH,但是FLASH在写之前一定要先擦除啊,而且我做过实验直接指定一个FLASH地址,往这个地址里面写数据根本写不进去,往RAM中写数据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