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

楼主(2014-09-11):
请问大家,TXD_M为一单片机管脚,1K为限流电阻,第一个三极管的作用是开关作用,当单片机PIN输出高电平导通,此时第二个三极管基极电压大约0.3V?第二个三极管实现电流放大?参数具体怎么算,还有输出这里电容和电阻具体什么作用?

网友A:
两支三极管,主要目的是使单片机引脚不暴露在电路板之外(RXD往往是联接到另一块电路板上,甚至可能传输十米或更远)。至于放大作用,并不重要。不暴露在外,是避免强干扰损坏单片机。分立三极管通常不易损坏。
R90完全可以再大一些,省电。
R117C90对RXD线上传入的干扰有一定抑制作用。

网友B:
1、2个三极管都是开关作用;
2、第一个1K电阻可以取大点;
3、后面的RC根据你的波特率进行选择;
   具有滤波,抗干扰,一定的保护作用;
   100欧电阻适当改大点,输出工根据电平需要,最好加个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个三极管都是开关作用;
2、第一个1K电阻可以取大点;
3、后面的RC根据你的波特率进行选择;

第二个也是开关作用吗?感觉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支三极管,主要目的是使单片机引脚不暴露在电路板之外(RXD往往是联接到另一块电路板上,甚至可能传输十米 ...

使单片机引脚不暴露在电路板之外?这个说不通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二个也是开关作用吗?感觉不是

开关作用;
2个NPN三极管,各反相1次,就变成同相了;
要不然你怎么通讯的上:loveliness:

网友C:
第二个三极管输出不加上拉电阻,能正常输出吗?TXD M输输出高电平时,V7(第二个三极管)能输出高电平吗?谁给的高电平?@maychang   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三极管输出不加上拉电阻,能正常输出吗?TXD M输输出高电平时,V7(第二个三极管)能输出高电平吗?谁 ...

第二个三极管就算加了上拉,还是不导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二个三极管就算加了上拉,还是不导通的

跟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三极管输出不加上拉电阻,能正常输出吗?TXD M输输出高电平时,V7(第二个三极管)能输出高电平吗?谁 ...

第二支三极管(V7)若没有电源,当然不能工作。
第二支三极管(V7)的负载电阻和集电极电源,必是在接收方。只有这样,接收方才能够得到RXD信号(如果没有图中红色电阻的话)。
显然,发送方(本电路)和接收方电源必须共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二支三极管(V7)若没有电源,当然不能工作。
第二支三极管(V7)的负载电阻和集电极电源,必是在接收方。 ...

若第二支三极管(V7)的负载电阻和集电极电源都在接收方,RC电路还能起到作用吗?

网友E:
这部分RC电路,主要作用不是抗干扰。
不过还是得先说下干扰,过高的干扰脉冲电压会损坏三极管。RC电路,嗯,这个图应该是从又向左看,积分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去外来的干扰尖脉冲。

网友F:
Q5导通后,V7可以导通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若第二支三极管(V7)的负载电阻和集电极电源都在接收方,RC电路还能起到作用吗? ...

第二支三极管的负载在接收方,暴露在外的是接收方到R117左端的这条线(即RXD,而且这条线可能比较长)。那么这条线上受到的干扰对本电路是从右向左传人的,R117和C90恰是一个低通。
接收方估计也有这么一套RC,并且可能也有三极管电路。

网友G:
这部份电路放在发送方和放在接收方,效果有何不同?
@maycha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支三极管的负载在接收方,暴露在外的是接收方到R117左端的这条线(即RXD,而且这条线可能比较长)。那 ...

TXD_M为单片机数据发送口,RXD_MOD与载波模块直接相连,与之相连的载波模块口是载波模块信号输出脚,开漏方式,常态高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这部份电路放在发送方和放在接收方,效果有何不同?
@maychang

应该发送方和接收方都有类似电路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TXD_M为单片机数据发送口,RXD_MOD与载波模块直接相连,与之相连的载波模块口是载波模块信号输出脚,开漏 ...

两个输出端接在一起?
那是要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输出端接在一起?
那是要干什么?

载波模块是接收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