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和kl46的区别,编译软件底层代码区别大吗?

楼主(2014-09-11):
Kl25和kl46的区别,我用的是cw10.6,不是专业版的,参加飞思卡尔比赛,用官网上免费的编译软件行吗?还有那个底层代码中25和46的差别大吗?我有kl25  cw10.6的底层,模仿那写kl46 cw10.6的底层?有难度吗?还有处理问题代码的速度46是不是比25的快呢?问题有点多,希望您能详细解答,谢谢

网友A:
Q1:我用的是cw10.6,不是专业版的,参加飞思卡尔比赛,用官网上免费的编译软件行吗?
A1:CW10.6分评估板(1月份免费试用)和特殊版(代码大小限制),可以用哪个免费的特殊版只要你的代码没有超过限制就行。
以下是CW10.6代码限制版的具体代码大小限制,你也可以直接从飞思卡尔官网CodeWarrior开发套件页面找到以下信息
  • Kinetis L系列:64 KB
  • S08/RS08:64KB
  • S12Z:64KB
  • V1 ColdFire、ColdFire+:64 KB
  • DSC:64K
  • Kinetis K系列:128 KB

网友A:
Q2:还有那个底层代码中25和46的差别大吗?我有kl25  cw10.6的底层,模仿那写kl46 cw10.6的底层?
A2:请问你指的KL25的底层代码是指什么? 第三方的库吗?

网友A:
Q3:还有处理问题代码的速度46是不是比25的快呢?
A3:这两款芯片都是基于ARM Cortex M0+内核的。如果主频时钟一样那么代码速度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我用的是cw10.6,不是专业版的,参加飞思卡尔比赛,用官网上免费的编译软件行吗?
A1:CW10.6分评估板(1 ...

你好,谢谢你的详细解答,您可以给我一个没有代码大小限制的CW10.6编译软件链接吗?价格?还有一个问题就是CW10.6编译然后用JLINK可以给KL46下载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还有那个底层代码中25和46的差别大吗?我有kl25  cw10.6的底层,模仿那写kl46 cw10.6的底层?
A2:请问你 ...

是的,我这里有苏州大学的CW库文件,可是是KL25的,然后我想模仿写KL46库,需要修改的地方应该很多吧,您就概括性的给我说说,我自己再慢慢研究研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详细解答,您可以给我一个没有代码大小限制的CW10.6编译软件链接吗?价格?还有一个问题就 ...

使用的代码差不多80K左右,64K限制感觉有点不够?可以购买没有代码大小限制的吗?价格多少钱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详细解答,您可以给我一个没有代码大小限制的CW10.6编译软件链接吗?价格?还有一个问题就 ...

你可以从飞思卡尔官网CW-MCU10: CodeWarrior for MCUs (Eclipse IDE) - ColdFire、56800/E DSC、Kinetis、Qorivva 56xx、RS08/S08、S12Z 下载页面找到一个月免费试用的Evaluation: CodeWarrior for Microcontrollers 10.6 (Eclipse, Offline)版本,时间到期后自动会转成代码限制版。
CW10.6支持JLink仿真器

网友B:
都是Kinetis L系列的,区别不是非常大。
可以看一下寄存器地址差别不大的话,说不定换一个头文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