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67J11 portA输出问题

楼主(2014-09-11):
现在遇到一种奇怪的现象,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请各位帮帮忙。
在使用PIC18f67j11单片机时,先是配置RA3输出高电平,当给RA6,RA7赋值后RA3就没有 输出了。如果不给RA6,RA7赋值的话,RA3正常输出高电平。已经配置内部时钟且RA6,RA7配置为I/O,AD没有开启,ANCON0,ANCON1都配置为0xff,引脚配置为数字端口。实在找不到原因出在哪里了,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输出就使用LATA寄存器好了

网友B:
IO口的读-修改-写现象。

你操作RA3、RA6、RA7的代码贴上来。

网友C:
我在搞PIC24的时候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原因是初始化中配置了ANCON0 ANCON1
        ADSHR = 1;
        ANCON0 = 0XFF;
        ANCON1 = 0XFF;
        ADSHR = 0;
在后面的程序中还做了这样的配置
        ANCON0 = 0XFF;
        ANCON1 = 0XFF;
没有打开共享地址,实际上配置的是ADCON0 ADCON1也就打开了AD模块,所以出现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