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HDMI 1920x1080 超屏问题(已解决)

楼主:
接三星的1920x1080显示刚刚好,但是接TCL的1920x1080显示就会超出屏幕一点点。

使用的IMX6DL,kernel:3.0.35 从HDMI的EDID中读出的数据为:
(54-71)          Detailed Descriptor #1: Preferred Detailed Timing (1920x1080 @ 60Hz)

                        Pixel Clock            : 148.5 MHz
                        Horizontal Image Size  : 708 mm
                        Vertical Image Size    : 398 mm
                        Refresh Mode           : Non-interlaced
                        Normal Display, No Stereo

                        Horizontal:
                                Active Time     : 1920 Pixels
                                Blanking Time   : 280 Pixels
                                Sync Offset     : 88 Pixels
                                Sync Pulse Width: 44 Pixels
                                Border          : 0 Pixels
                                Frequency       : 67 kHz

                        Vertical:
                                Active Time     : 1080 Lines
                                Blanking Time   : 45 Lines
                                Sync Offset     : 4 Lines
                                Sync Pulse Width: 5 Lines
                                Border          : 0 Lines

                        Digital Separate, Horizontal Polarity (+), Vertical Polarity (+)

                        Modeline: "1920x1080" 148.500 1920 2008 2052 2200 1080 1084 1089 1125 +hsync +vsync

以此推算出,fb_videomode的参数,应该匹配mxc_edid.c中的mxc_cea_mode数组中的第16组数据。

问题是一款三星的和一款tcl的电视机,接HDMI读出的edid信息54-71bytes一样,但是TCL的会超出屏幕一点点,三星的不会,见附件图片。

求帮忙解决这个超屏问题。

写入HDMI寄存器的fb_videomode数据为:
refresh:60 xres:1920 yres:1080 pixclock:6734 left_margin:148 right_margin:88
upper_margin:36 lower_margin:4 hsync_len:44 vsync_len:5 sync:3 vmode:0 flag:32

网友A(2014-09-11):
楼主你好,这里你使用的是android的BSP?

网友B:
显示器自动调整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你使用的是android的BSP?

是的,使用的是android 4.2.2的B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自动调整一下呢...

这个之前尝试过,基本没有变化

楼主:
有人遇到过吗,别沉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人遇到过吗,别沉了啊

楼主你好,还在的吗?

网友A:
这里两个屏对应的参数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修改一些代码中的参数。根据你的屏调一下HDMI寄存器的fb_videomode的值。

网友A:
楼主你好,改一下屏的参数就可以了的,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

网友A:
如果问题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啊。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