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问下常用的DC2.1直流电源插座能承受多大电流?

楼主(2014-09-11):
规格书里有这些参数,我想知道这个插座能够承受的最大电流是多少?我用的电压是36V的。
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
请指教~

网友A:
最大电流与时间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电流与时间有关。

怎么讲?

网友B:
写明了额定值啊
你不能超标使用
36V 最好换别的插头 如果你电流小于0.5A 勉强用用
0.5A以上 换别的插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讲?

额定下,可以长时间使用,大于额定,电流越大时间越短,这里面关系,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明了额定值啊
你不能超标使用
36V 最好换别的插头 如果你电流小于0.5A 勉强用用

我在淘宝上搜了搜直流电源插座,出来的都是这种的~
现在暂时用接插件可以做测试,但是安装起来的时候肯定不能用接插件的啊,多难看啊。

别的插头,有推荐的吗?

网友C:
都写了额定值12V 1A了,最好不要超过这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写了额定值12V 1A了,最好不要超过这个参数;

能问一下36V的直流常用的电源插座是什么型号的吗?

楼主:
可以用工业用的连接器来做的吧,我找找看

网友D:
36V···工业电气的标准电压啊。
航插吧。。

网友E:
我用这个座子长期20V@3A左右,一般半年要换一个。。。。,一般是接触不良并且塑料已经熔了~

网友F(2016-05-13):
1A的电流可以用

网友G:
他用的36v,超出额定12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