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小白请教个电路图问题

楼主(2014-09-11):
LZ最近学习arm,看电路图略有些吃力,其实高中物理还算不错,大学没有学好= =|
如下图,按键在没按下的时候,经电阻接Vcc,那中断口输入的是高电平吧,KScan几个口都是输出低电平,如果按下按键,其对应的中断口电平则变为低电平了?我的问题好像也可以总结为这样:当一个IO口同时接高电平和低电平时,这个IO口的电平是高还是低?

网友A:
常态高,有效低

网友B:
一般是线与

也有线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常态高,有效低

同支持

楼主:
昨天好忙,没过来看回复。谢谢ls几位的回答。
对于“常态高,有效低”的答复,我大概可以理解,因为其实这个外部中断也是被设置下降沿,只是好像几位前辈没太理解我的意思,新手太白了= =| 是的,没按下按键是,图上的EINT是接高电平,那按下后,相当于这个EINT同时接上高电平和低电平两条线,如果按前辈们所说,那接上了低电平使有效,那看起来是说,同时接上高低电平两条线,EINT现在输入的是低电平?这个才是我不理解之处,不知道我解释清楚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态高,有效低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还有点问题不甚明了:
对于“常态高,有效低”的答复,我大概可以理解,因为其实这个外部中断也是被设置下降沿,只是好像几位前辈没太理解我的意思,新手太白了= =| 是的,没按下按键是,图上的EINT是接高电平,那按下后,相当于这个EINT同时接上高电平和低电平两条线,如果按前辈们所说,那接上了低电平使有效,那看起来是说,同时接上高低电平两条线,EINT现在输入的是低电平?那为啥不会是高电平呢,为啥是后来的电平生效了呢?这个才是我不理解之处,不知道我解释清楚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还有点问题不甚明了:
对于“常态高,有效低”的答复,我大概可以理解,因为其实这 ...

线与功能:"1 & 0 == 0";一般来说,如果1那端上拉不是很强的话,对EINT来说肯定会是0.但如果你上拉太小,例如1 ohm上拉,接个低就未必能让EINT0得到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与功能:"1 & 0 == 0";一般来说,如果1那端上拉不是很强的话,对EINT来说肯定会是0.但如果你上拉太小,例如 ...

线与功能:"1 & 0 == 0";
这个解释好,让我有顿悟的感觉,把逻辑运算和电路联系起来,正是我缺少的思维。。逻辑运算上很简单好理解,如果从纯物理学电路上面去理解,对我来说就无法理解了= =|
后面一句话不太理解:一般来说,如果1那端上拉不是很强的话,对EINT来说肯定会是0.但如果你上拉太小,例如1 ohm上拉,接个低就未必能让EINT0得到0了
以我的理解,上拉电阻的作用是避免接了高电平时电路上电流过大,如果接了大的上拉电阻,那此电阻会分压过多,那在EINT口的电平就会更低一些,反之,EINT口的电平就会更高一些,是这样吗?如果是,您说的上来很强,按我的理解就是接了很小的电阻?但我这理解好像和您的解释南辕北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