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sabresd用yocto编译支持QT5文件系统怎么显示中文(已解决)

楼主(2014-09-11):
      我在imx6qsabresd上用yocto编译uboot、内核和支持QT5的文件系统,能正常跑起QT程序,
QT5程序在PC上能正常显示中文字符,移植到imx6qsabresd上英文字符能正常显示,中文字符不能正常显示,
标题栏上面显示的中文是口口口口,控件上的中文没有任何显示。
简单的测试QT5程序部分代码如下:
1    ui->setupUi(this);
2           QTextCodec::setCodecForLocale(QTextCodec::codecForName("UTF-8"));
3           //    this->setWindowTitle(tr("例子--example"));
4           this->setWindowTitle(QString::fromUtf8("例子--example1"));
5           //   this->setWindowTitle(QString::fromLocal8Bit("例子--example1"));
6           btn=new QPushButton(this);
7           btn->setGeometry(50,50,200,100);
8          //  btn->setText(tr("数控--hehe"));
9            btn->setText(QString::fromLocal8Bit("数控--hehe"));
第二行有无没有影响,注释了好几种显示方式,结果都一样,都是这样:
PC上能正常显示中文字符,移植到imx6qsabresd上英文字符能正常显示,中文字符不能正常显示,
标题栏上面显示的中文是口口口口,控件上的中文没有任何显示。

网友A:
请问你中文的语言包有安装吗?

网友A:
建议你在网上搜索一下,如何安装,我这边没有试过。具体步骤也不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中文的语言包有安装吗?

文件系统中在 /usr/lib/fonts 目录下有 unifont_160_50.qpf 等字库。请问是不是哪里还需要配置。
好的,晚些时候,我找下,需要交叉编译的环境下,怎么安装中文语言包。

网友B:
顶起,我也是一样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起,我也是一样的问题,求解答

语言包,我下载了文泉驿,拷贝到/usr/lib/fonts目录下,但还是无**常显示。
不知道是否哪里还需要设置。
添加了环境变量:
export QT_QWS_FONTDIR=/usr/lib/fonts
export QTDIR=/usr/lib/qt5
还是不能正常显示。
能把你的export输出的环境变量打印信息发给我看一下吗?
你都做了哪一些尝试,一起分享,一起分析一下。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这个问题超出了我们支持的范围,我们这边也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建议楼主到QT网站搜索相关解决办法。

网友A:
欢迎大家在这里讨论的,一起学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抱歉啊,我们这边也不知道怎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抱歉啊,我们这边也不知道怎么改的。

这也是一个隐患问题,在中国使用的东西,需要支持中文才行啊,相信还有部分人或其他公司被该问题困扰。
看你们那边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也是一个隐患问题,在中国使用的东西,需要支持中文才行啊,相信还有部分人或其他公司被该问题困扰。
...

很抱歉,我们这边也没有能给出更好的办法。yocto 本身也不是飞思卡尔开发的,期待以后会有中文版的吧。

网友A:
楼主帮忙结帖啊,非常感谢~~
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帖提问哈,我们会一一给您回复的。(本帖中的问题我们这边支持不了,很抱歉)

网友C(2014-10-15):
你好,QT5可以显示中文的,方法是你将中文字体比如说mshei.font拷贝到你的开发平台的文件系统中的 /usr/share/fonts/中,之后用fc-cache -v -f 索引一下你的字体就完全可以用了【这些是在目标根文件系统不是你的主机系统哦】,重新说一下,QT5中没有QWS这家伙了,大家不要再拿这个来回答QT5的内容了.. 另外想咨询下,楼主你的yocto是如何构建的,国内能访问下载吗,我的每次都下载不完就断掉了。。。

网友D(2015-01-08):
楼主:你好,请你的QT5能编译自己的程序吗?怎么编译的。我的也是yocto系统,但我不知道怎么用编译好的qt-4.8.5编译自己的程序。
方便的话,能回答我一下吗?

网友E(2015-08-18):
你好,有一个imx6项目,需要用linux 上实现3D动画,如何下载yocto编译uboot,kernel , QT5文件系统。
能否指导一下,如果下载编译。版本是linux 3.10.17
我qq:18189816  谢谢!

网友:
网上搜索一下,如何安装,应该很多。

网友F:
关注一下......qt4版本,直接下载个中文字库,放到/usr/lib/fonts,配置下环境变量就能用......qt5还真没用过......

网友G(2016-04-1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啊,标题栏有显示中文,控件不显示中文,为什么?

网友F:
前段时间刚移植好qt5.6.0(xcb),支持中文显示和中文输入......

网友H(2016-06-28):
关注一下,马上就做到这一步

网友H(2018-09-19):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