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X USB中对于端点FIFO的配置是怎么回事没看懂

楼主(2014-09-11):
#ifdef USB_OTG_HS_CORE
#define RX_FIFO_HS_SIZE            512
#define TX0_FIFO_HS_SIZE           128
#define TX1_FIFO_HS_SIZE           384
#define TX2_FIFO_HS_SIZE0
#define TX3_FIFO_HS_SIZE0
#define TX4_FIFO_HS_SIZE0
#define TX5_FIFO_HS_SIZE0
#endif
在上面的代码中,有两个问题:
(1)为什么发送缓冲区都分TX1和TX2,而接收不用分,就是一个整的??
(2)接收和发送的FIFO的大小设置的依据在哪里呢??

网友A:
所有的操作都是由host发起的,rx这个buffer就是为了接收主机过来的信息,
tx0~5是针对于每个ep的,根据in/out端点的中断信息分别处理,有的数据量比较大,像msc,
开的buffer就比较多点,有些hid的或interrupt的就小点,可以自己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操作都是由host发起的,rx这个buffer就是为了接收主机过来的信息,
tx0~5是针对于每个ep的,根据in/o ...

奥。RX的Buffer接收主机的消息,不同的端点是不是也应该有不同的地址,设置不同的大小吧??这里为什么要把所有的Buffer分配在一起呢???
stm32F2的USB中的demo中很多结构体的定义都不知所云,是否有这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奥。RX的Buffer接收主机的消息,不同的端点是不是也应该有不同的地址,设置不同的大小吧??这里为什么要 ...

f2/f4的usb实现和f1是不一样的,f1有个packet-buffer,需要对每个endpoint设定好在buf中的地址等,
f2/f4直接对每个ep设置即可,各个ep之间比较独立。。。我觉得仔细看看中断处理代码和datasheet就好了啊,
资料置顶贴里好像有的吧~

楼主:
资料置顶贴里有??不知道你是在哪里看到的,能推荐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