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电路

楼主(2014-09-11):
(无正文)

楼主:
图在这里

网友A:
第一个电路R1在整个周期都有电流。第二个电路只有半个周期有电流吧。

网友B:
前一电路,4007用于保护光耦中发光管免于反向击穿以减少发光管功耗。
后一电路,不能工作。

网友C:
严重同意4楼观点

网友D:
第二个电路中的1N4007反了,与LED并联的那个R4也多余。

网友E:
同意四楼和六楼观点

网友F:
1、二极管反向保护,不加的话,光耦未导通的时候,加在光耦输入的反压比较高了,导致光耦容易损坏,反向漏电流增大等情况;
2、4007放到上面吧,否则无法工作;
   看PLC的一些参考电路,一般会并个电阻;
   结合其它器件,并联,具有分流作用,电网电压不稳定,升高的时候,流过光耦的电流不至于太大烧坏……
   可以根据电路的阻值,假设光耦断开,算下50K电阻2端电压大概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