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中断传输数据问题

楼主(2014-09-11):
在中断传输时,端点描述时数据包大小设置成4字节时没问题,当改成8字节时出现数据混乱的现象。
ep:主机发送数据31 32 33 34 35 36 37 38 .....
    设备接到的数据就会是(8字节时):31 32 33 34 33 34 37 38
     (4字节时):31 32 33 34          35 36 37 38
问题补充:就是连续读超过四个字节时,就会出现上面的情况,第5,6字节读出来是第3,4字节的数据。
   继续读的话后面的数据都是这种情况:以每四个字节为一个单位,前两个字节都是前一个单位的后两个字节。

网友A:
首先你是怎么获取设备接收到的数据的,打印?看内存?
分两次接收OK,一次接收就出现问题了
好好检查一下你的接收数据部分的代码,代码没问题
那就得用分析仪看看了,
你给的这点信息,判断不了问题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是怎么获取设备接收到的数据的,打印?看内存?
分两次接收OK,一次接收就出现问题了
好好检查一下你 ...

直接把接收FIFO里读出来的数据,通过串口打印出来。不是一次接收就出问题。

网友A:
你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吗。。。。
端点Buffer为4时,device数据一次只能接收4字节,8字节得分两次接收
端点Buffer为8时,一次就能接收8字节,这不就是一次接收吗。
一步步检查,先检查Host发送的数据是否正确,用bushound看传输到设备的数据是否正确,再看你接收的数据,只要发送正确了,传输过程很少出问题。
对了,Device接收数据是在中断里接收的吗,我以前遇到中断里打印数据也会出现问题。最好不要在中断接收、发送数据,中断里只置接收、发送标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吗。。。。
端点Buffer为4时,device数据一次只能接收4字节,8字节得分两次接收
端点Buf ...

端点buffer为8就接收出错,是中断传输。好,我看看是不是中断传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