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如何选择

楼主(2014-09-11):
请教各位大神们,滤波电容如何选择,小电容滤高频,大电容滤低频。比如我的通讯口频率大概为几十k,这时我是应该选择PF级的来滤除高频干扰吗

网友A:
不知用在什么地方,电源的话0.1微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用在什么地方,电源的话0.1微法

通讯口,比如SPI口

网友A:
SPI还要滤波电容?

网友B:
几十k只能算是中频滤波,pF级电容太小了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讯口,比如SPI口

数字电路与数字电路之间加滤波?那不是自找麻烦?

网友D:
为什么要加?

网友E:
SPI加滤波容易把电平信号给滤没喽。

网友F:
通讯线路原则上不能加电容滤波,没有这个必要,也起不到什么明显的作用。

网友G:
根据你的速率,引线长短选择,大多情况下不加;

网友H:
把滤波电容当中药里的药引子来用了

网友I:
很少见到sPi加滤波电容的

网友J:
一般的通讯线路上都不加电容滤波的,

网友K: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使用三端电容,很常用的。

网友L:
SPI加旁路电容。。。
软件会吃了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SPI加旁路电容。。。
软件会吃了你的

SPI是从模拟到数字,不能加滤波电容么。纯数字电路我当然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电路与数字电路之间加滤波?那不是自找麻烦?

从模拟到数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模拟到数字

SPI通讯,百分百是数字到数字,没有模拟的事。

网友M:
如果在某些特殊情况可以尝试一下,比如:emc测试时。
但如果是设计产品的时候,应该是不能加的。
如果你非要加,先尽可能spi降速,然后加上去的电容尽量小一点。

网友N:
滤波电容的选择,首先你要看你板子上的发射频率是多少,然后去找在这个频点附近阻抗最小的电容容值,就可以确定了。murata有一个工具(Murata Chip S-Parameter & Impedance Library v3.17.2,版本号可能不是最新的),可以选不同容值的电容,查看这个电容的各项参数的,我一直都用的这个工具,很好用,你可以试试。

网友N:
引用 网友N:
滤波电容的选择,首先你要看你板子上的发射频率是多少,然后去找在这个频点附近阻抗最小的电容容值,就可以 ...

不过SPI就真的是不用加电容了,它一般不会影响到其他电路的。

网友O:
滤波电容一般用在电源端,信号入口较少用电容,用的话电容也很小

网友P:
引用 网友L:
SPI加旁路电容。。。
软件会吃了你的

形象

网友Q:
一般通讯口不需要加滤波电容的,频率又不高,主要做好电源的滤波。

网友R(2014-10-20):
一般只考虑电源滤波,信号线上还真没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