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MKL16中断向量

楼主:
我用的是IAR编译环境  MKL16单片机,请问中断向量函数哪里有?例如msp430 单片机的串口中断向量是: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0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0IV,4))
    {
          。。。。。。。
    }
}

网友A(2014-09-11):
楼主你好
飞思卡尔官网有提供KL26的例程包FRDM-KL26Z_SC,KL16芯片也可以参考此例程包。
你可以从飞思卡尔官网的 FRDM-KL26Z: 面向Kinetis KL16和KL26 MCU (高达128 KB闪存)的飞思卡尔Freedom开发平台 下载页面选择下载FRDM-KL26Z_SC。

网友A:
中断向量函数一般在如下路径能修改自定义中断函数名。
E:\FRDM-KL26Z_SC\FRDM-KL26Z_SC_Rev_1.0\klxx-sc-baremetal\src\projects\hello_world\isr.h

中断向量表在E:\FRDM-KL26Z_SC\FRDM-KL26Z_SC_Rev_1.0\klxx-sc-baremetal\src\cpu\vectors.c里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飞思卡尔官网有提供KL26的例程包FRDM-KL26Z_SC,KL16芯片也可以参考此例程包。
你可以从飞思卡尔 ...

太谢谢你了!
这个例程包很好,可惜不是KL16的,
请问有没有KL16的例程包?
非常感谢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谢谢你了!
这个例程包很好,可惜不是KL16的,
请问有没有KL16的例程包?

没有单独的KL16例程包呢。
从飞思卡尔官网的FRDM-KL26Z: 面向Kinetis KL16和KL26 MCU (高达128 KB闪存)的飞思卡尔Freedom开发平台页面介绍可以看出该开发板也可针对KL16芯片开发。
还需要你在这些工程上修改。

网友A:
其实如果你对代码执行效率不是非常高的话,完全可以用Processor Expert软件来自动生成各模块的初始化函数等,然后将自动生成的工程导入IAR编译调试。
开眼界系列之官方视频中文讲解大全 里有许多Processor Expert软件教程可供你快速上手。

如果你想这么用,可以看一下【经验分享】PE10.4快速导入IAR工程(适合初学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如果你对代码执行效率不是非常高的话,完全可以用Processor Expert软件来自动生成各模块的初始化函数等 ...

十分感谢啊,学习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啊,学习学习

:D不用客气呢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欢迎再发帖与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如果你对代码执行效率不是非常高的话,完全可以用Processor Expert软件来自动生成各模块的初始化函数等 ...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哦,PE怎么使用的?在
官方下载的,里面没有可执行文件啊

[AS(C)8B557KGAMIWJQ@4}M.jpg (43.91 KB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哦,PE怎么使用的?在
官方下载的,里面没有可执行文件啊
...

PE10.4安装完成后桌面上会生成快捷方式的

我把快捷方式路径给你看下,你去找那exe吧C:\Freescale\PExDrv v10.4\eclipse\eclipse.exe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10.4安装完成后桌面上会生成快捷方式的

谢谢!不好意思啊!我下载错了,下载的不是可执行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不好意思啊!我下载错了,下载的不是可执行文件

楼主不会是下了一个插件吧?
应该下这个Microcontrollers Driver Suite v10.4,我之前也搞错过。

网友A:
楼主你好
如果你的问题解决了,还请配合我们按照 本论坛中结帖方式 帖子描述操作结贴。
谢啦

网友C:
楼主你好
由于你长时间未结帖,所以先把你的帖子标示成已解决了。
如果有空还请配合我们按照论坛置顶帖:本论坛中结帖方式 描述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