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50 ISP下载初体验【ISP擦除】

楼主(2014-09-11):
前几天把GD的片子给锁死了,用JLINK的SWD模式无法解锁,好不容易找了个USB转TTL电平的下载线,开始解锁之旅,实际也是擦除。

楼主:
1.给片子的BOOT0 = 1;BOOT1=0;

楼主:
2.连上USB转TTL的下载线,直接用下载线给MCU供电,下载线的TXD,RXD接MCU的RXD和TXD

楼主:
3.打开GD MCU ISP Programmer.exe,前几个帖子中有下载链接
如果检测不到串口,说明步骤1和2不对,返回去检测

楼主:
4.点击下一步
如果有读保护,点击去除度保护,这里芯片没有设置读保护,点击下一步

楼主:
6.
点击下一步,全部擦除

网友A:
LZ教程很详细~~~~
建议使用更新版本的ISP软件,那样就可以在第二页显示正确的UI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教程很详细~~~~
建议使用更新版本的ISP软件,那样就可以在第二页显示正确的UID了 ...

我下载最新的去

网友B:
一直想自己写ISP工具,可惜没有公开ISP协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自己写ISP工具,可惜没有公开ISP协议

可以参考ST的文档AN3155。
用AccessPort软件监控GD的ISP软件可以看到,整体的命令跟ST是一致的,只是105和107系列与ST不同,GD的105和107系列的擦除命令全部都是使用0x44这个命令。而ST的105/107系列中,容量512K以下的是使用的0x43这个擦除命令,大于512K的都是使用0x44这个命令。

网友C(2015-08-04):
擦除之后还是下载不了啊

网友D(2015-11-19):
引用 楼主:
1.给片子的BOOT0 = 1;BOOT1=0;

datasheet上48pin的只有BOOT0,
BOOT1是哪只脚?

网友E(2018-09-09):
引用 网友D:
datasheet上48pin的只有BOOT0,
BOOT1是哪只脚?

Boot1有吗?

网友F(2021-11-19):
引用 网友D:
datasheet上48pin的只有BOOT0,
BOOT1是哪只脚?

我的gd32f303是P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