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在一个IO口发射数百个脉冲

楼主(2014-09-11):
脉冲有数百个  0000111111111111111111111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如何在dsPIC中定义一个二进制数组,让一个IO口发射这数百个脉冲

网友A:
每一个脉冲的时间没有定。。

网友B:
可以定二进制数组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个脉冲的时间没有定。。

1微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定二进制数组这东西??????

因为要用到16个IO口,所以用输出比较等方法不行

网友C:
定义成双字节常量,然后依次右移取出末位数并发送。

网友B:
空间没问题,就直接用单字节数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义成双字节常量,然后依次右移取出末位数并发送。

右移不行,脉冲有数百个,双字节的位数远远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间没问题,就直接用单字节数组好了

单字节数组会不会导致赋值错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右移不行,脉冲有数百个,双字节的位数远远不够

那就数组加移位,一个字节移完了在下一个。spi不就是这样的吗

网友B:
IO=(Array[i])?1:0;
排除人为出错可能,完全可以

网友E:
这个数百脉冲是确定了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数百脉冲是确定了的么

嗯,有600多

网友E:
可不可以定义一个结构体
struct pu
{
bool num;//是0还是1
int length;//表示1或0的个数
};
如果你的脉冲有大量的连续1或者0,这样应该还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有600多

可不可以定义一个结构体
struct pu
{
bool num;//是0还是1
int length;//表示1或0的个数
};
如果你的脉冲有大量的连续1或者0,这样应该还行

然后就定义一个结构体的数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有600多

或者只定义一个数组,和一个标志

比如数组是 int num[50]={2,3,21,5,。。。};

标志FLAG=DIYIGEWEILING

就表示脉冲为2个0,3个1,21个0,5个1。。。。。。。。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有600多

int num[9]={112,35,17,23,106,3,5,21,178};
int flag=DIYIWEISHI1;

main()
{
        int i=0;
        int j=0;

                for( i=0;i<9;i++)
                {
                        for( j=0;j<num;j++)
                        {
                                printf("%d",(i+flag)%2);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