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请教双向端口顶层与底层连接的逻辑设计

楼主:
功能:分别选择一个模块,数据打通,选择另一个模块,另一个数据连通。

请教,这个功能如何用verilog语言实现呢?

我这样写可以吗?如下:
input choose;
assign data  = choose    ? data1 : data2;
assign data1 = choose    ? data  : 0    ;
assign data2 = (!choose) ? data  : 0    ;

谢谢!

网友A(2014-09-18):
你的“控制逻辑”就是一个多路器,只要第一条语句assign data  = choose    ? data1 : data2;就行了,后面2句删掉

网友A:
从图上看你的信号是双向的,还应该有个三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