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 adc 采样数据问题

楼主(2014-09-11):
最近设计了一个电路,对缓变电压信号进行采样,采样的ADC采用LTC1685,s8封装。但是采样结果有像是的又有点不像周期性的噪声,如下
电路原理图 SAR ADC LTC1685,封装类型为S8.
                      图1 原理图
图2中 采集信号源为幅值为0.618V恒压信号,采样频率为1Hz,采集数据序列如下:

图2 数据采样序列

图3 图2中红色圈的放大部分

不知道什么情况,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2014.9.12 看了各位大侠的回复,补充下
在pin2处并接6位半电压表,电压示数基本恒定,跳动的在618.xx mv的xx位,基本上是很小的。

网友A:
各种干扰,噪声。

网友B:
输入直流信号测试下;

网友C:
如果采样频率只有1Hz,建议试试:
  1、R9、R10及C5、C6均增大100倍以上
  2、Vcc5V到ADC芯片间串联22R~47R电阻,并联电容增大为100uF

网友D:
采集缓变信号还是用sigma-delta ADC实惠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