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CALGN( sbcnes r4, r3, r2 ) ?

楼主(2014-09-11):
CALGN(        sbcnes        r4, r3, r2                )
这句汇编什么意思?

在copy_template.S文件中。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哪个平台?BSP版本是什么?你帖中的代码是在哪个目录下的文件呢?

网友A:
从你帖中的内容来看,我是没有办法回答您的,希望您可以详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哪个平台?BSP版本是什么?你帖中的代码是在哪个目录下的文件呢? ...

imx6q , linux3.0.35 ,
copy_template.S (e:\linux_e9_3.0.35_for_linux\arch\arm\lib)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看了一下,这里是ARM Linux提供的汇编代码,建议你到网上搜索一下别的资料看一下吧。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帖中提到的部分在 arch/arm/include/asm/assembler.h中有定义,你看一下哈~~

/*
 * Data preload for architectures that support it
 */
#if __LINUX_ARM_ARCH__ >= 5
#define PLD(code...)    code
#else
#define PLD(code...)
#endif

/*
 * This can be used to enable code to cacheline align the destination
 * pointer when bulk writing to memory.  Experiments on StrongARM and
 * XScale didn't show this a worthwhile thing to do when the cache is not
 * set to write-allocate (this would need further testing on XScale when WA
 * is used).
 *
 * On Feroceon there is much to gain however, regardless of cache mode.
 */
#ifdef CONFIG_CPU_FEROCEON
#define CALGN(code...) code
#else
#define CALGN(code...)
#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