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 外部复位引脚 不接会怎样?

楼主(2014-09-11):
用的spartan6 150t的片子,rst 是外部复位引脚。该引脚不接,或者上拉到3.3V,发现如下语句中的A,b,c 也能被正确初始化为1,0,1.。。。
这是怎么回事?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
A<=1'B1;
b<=1'b0;
C<=1'B1;
}

else if(...)
{
A<=...
b<=..
C<=...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芯片综合器默认都会综合成复位时候的状态。除非你给他定义初始值! ...

终于有人回复了! 谢谢!请问 有官方手册或者其他文献有说名么? 如果真是如此,就能解释了。
我怎样验证你说的原因?

网友B:
没有rst可以正常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rst可以正常用的吧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没有!你自己可以改变rst中的值,看看是不是每次编译后都是以那个作为初始值就知道了。这个东西是个 ...

谢谢!不过 我还是希望能得到更深一层的解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能用?

具体看rst控制什么样的模块了,定义寄存器时默认不是应该是0么,rst的作用应该也是为了让内部初始化吧,要是初始化时要得到非0状态,应该就不能缺rst了吧。目前情况下都会有rst的。调试、复位比较方便嘛,存在就有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