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BSL与JTAG的区别

楼主(2014-09-11):
FAQ标题:BSL与JTAG的区别?
FAQ正文 :JTAG接口能够访问MSP430单片机内部所有资源,通过JTAG 可以对芯片进行程序下载、代码调试、内存修改等等,通过JTAG还能烧断加密熔丝,熔丝一旦被烧断,JTAG接口绝大部分功能失效,就再也不能通过它进行编程了。
BSL接口是利用芯片内部驻留的bootloader 程序实现的自编程,通过特定的时序使得CPU进入bootloader代码断,然后利用每个MSP430芯片内部都有的Timer_A构成一个软件串口来与上位机通讯,这样可以将代码下载到芯片内部。实现BSL除了JTAG接口的一些引脚外,还需要用到两个TA0功能引脚,因此在设计产品时如果需要加密,则应该考虑将这两个引脚也连出来。
注意:
A、要烧断熔丝(加密)必须使用JTAG接口;
B、烧断熔丝后只能通过BSL或者用户代码来实现编程更新;
C、部分芯片没有BSL接口的,加密后将无法再次编程。

网友A:
BSL接口是利用芯片内部驻留的bootloader 程序实现的自编程,通过特定的时序使得CPU进入bootloader代码断,然后利用每个MSP430芯片内部都有的Timer_A构成一个软件串口来与上位机通讯,这样可以将代码下载到芯片内部。

网友A:
烧断熔丝后只能通过BSL或者用户代码来实现编程更新。

楼主:
楼上说的对!

网友B:
BSL在芯片内部哪里呢?ROM?FLASH?

楼主:
应该是ROM中吧!

网友C:
JTAG接口能够访问MSP430单片机内部所有资源,通过JTAG 可以对芯片进行程序下载、代码调试、内存修改等等,通过JTAG还能烧断加密熔丝,熔丝一旦被烧断,JTAG接口绝大部分功能失效,就再也不能通过它进行编程了。

网友C:
这一句话切中要害的啊。。区别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