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一个降压型转换出现的一个找不到原因的问题

楼主(2014-09-11):
第一次弄,不是很清楚!图片是顶部MOS栅极的波形。在高低电平转换时会有振铃出现,不论是输出,还是BG控制都有存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之前怀疑是探头接地电感的影响,后面排除了,工作频率是350K,输入12V,输出1.1V,两相,30A

网友A:
正常现象
驱动可加电阻改善
输出可加RC吸收改善

网友B:
L,C形成的振荡波形,很正常。一般不用管。

网友C(2014-11-04):
调制干扰、也叫“…振铃”

网友D:
谐振所致。加吸收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