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高速脉冲输出

楼主(2014-09-11):
这是我设计的高速脉冲输出电路,可是发脉冲步进电机驱动器无法驱动步进转,是不是我电路设计有问题,求教。。

这是修正过的电路  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A:
看电路没太大问题啊;
拿示波器看下,输出又没有脉冲

网友A:
后面步进驱动器啥型号?
最好将步进驱动器资料发上来看看;

网友B:
硬件上面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D2不需要,R3的值选择不合适,驱动电流应在10~15mA左右,输出电容0.1太大了,另外不知道高频是多少

网友D:
D2去掉,R3改为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