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Launchpad时钟有哪些

楼主(2014-09-11):
FAQ问题:Launchpad时钟有哪些?

FAQ正文:Launchpad时钟比较多,在用的时候要注意区分,熟悉配置。实际上,Launchpad用到的时钟主要有三个MCLK、SMCLK、ACLK。
       而这三个时钟又可以源自不同的时钟源,可以使用的时钟源有内部、外部时钟有LFXT1(低频、低功耗时钟,可以使用外部低频32768HZ晶振或400K-16M晶振)、XT2CLK(外部输入的高频晶振400K-16M)、DCO(内部数字控制晶振)、VLO(12K内部低频晶振)。
       时钟源可以在寄存器BCSCTL2中选择。对于MSP430g2xx1/2/3不存在XT2,LFXT1只能只使用低频时钟32768HZ.
      MSP430上电后默认使用1.1MHZDCO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