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mdk5 debug的各种问题

楼主(2014-09-11):
用的是stm32f429的官方板子,软件是keil5。 用官方例程进行debug后,一开始在startup_stm32f4xx.s里面,一直按F10,之后进入system_stm32f4xx.c后,一直在一个while循环里面。怎么按都出不去,也没办法进入到mian函数。   而且点击Run也只是运行一步,以前用的keil3会自己一直运行下去。  新手求指点!!!

网友A:
startup_stm32f4xx.s是你没有选仿真器设置的地方的Run to main;system_stm32f4xx.c里面有系统时钟初始化的部分,while语句有好几个,这个你直接在main函数里面设断点就运行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rtup_stm32f4xx.s是你没有选仿真器设置的地方的Run to main;system_stm32f4xx.c里面有系统时钟初始化的 ...

我勾选了debug里面的 run to main(),还不行,所以才觉得奇怪。

楼主:
就在这里出不去了

就在这里出不去了
就在这里出不去了

楼主:
纠结好了好久,终于有人给出答案了。因为软仿启动文件以及system_stm32f4xx.c里面有些类似等待某某时钟的标志位,而软仿没能很好的处理这些标志位的更新,导致在等待里面卡住了。自己有板子的话,还是在自己的板子里面跑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