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这两个函数中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4-09-11):
函数一
u8 CarPosCalculate(void)
{
        u8 i;
        u16 sum;
        for(i=0;i<=4;i++)
        {
                sum+=CarPosition[i];
        }
        return (u8)(sum/5);
}
函数二
u8 CarPosCalculate(void)
{
        u8 i;
        u16 sum;
        for(i=0;i<=4;i++)
        {
                sum+=CarPosition[i];
        }
        return (u8)(sum*0.2);
}
这两个函数有什么不同,一个return (u8)(sum/5);一个return (u8)(sum*0.2);为什么结果不一样,前者根本达不到目的,而后者能很好的达到目的。为什么求大神指导。
小车循迹前者只能顺时针跑,逆时针跑时就不好,而后者顺时针逆时针都很好,为什么呢。

网友A:
第二个是用浮点数计算的,最后转换成u8

网友B:
局部变量sum没有初始化是个很不好的习惯。

网友C:
第一个,直接运算取模,舍弃了余数,再强制转换没多大意义。第二个进行浮点数运算,结果为浮点数,再强制转换为u8类型,相对来说精度高的很多

网友D:
也许浮点转换成整型有四舍五入,精度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局部变量sum没有初始化是个很不好的习惯。

嘿嘿谢谢提醒,以后记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直接运算取模,舍弃了余数,再强制转换没多大意义。第二个进行浮点数运算,结果为浮点数,再强制转 ...

我也这么认为的确实取整偏差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