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5110点不亮求帮助

楼主(2014-09-11):
照着网上的程序稍微修改下  编译通过了,发现点不亮,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include <iom16v.h>                        //包含型号头文件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nokia3310.h>

#define CE_H PORTD|=BIT(0)
#define CE_L PORTD&=~BIT(0)        //片选信号
#define SDIN_L PORTD&=~BIT(1)
#define SDIN_H PORTD|=BIT(1)       //数据输入
#define SCLK_H PORTD|=BIT(2)
#define SCLK_L PORTD&=~BIT(2)    //时钟信号
#define DC_H PORTD|=BIT(3)
#define DC_L PORTD&=~BIT(3)       // 数据    命令
#define LCD_RESETH PORTD|=BIT(5)
#define LCD_RESETL PORTD&=~BIT(5)    //复位

//*****************
void _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141;j++);
       }
}

//*****************在网上抄的 模拟SPI程序
void LCD_write_byt(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command)
         {
         unsigned char i;
         CE_L;//SPI有效
         if(command==0)
          DC_L;
          else
          DC_H;//写数据

         for(i=0;i<8;i++)
         {if(dat&0X80)
         SDIN_H;
         else
         SDIN_L;
         SCLK_L;
dat=dat<<1;
SCLK_H;
         }CE_H;
         }
//****************
//*****************//网上抄的  初始化程序
void M5110_init()
{DDRD|=0b00011111;//
LCD_RESETL;_delay_ms(1);
LCD_RESETH;
CE_L;
_delay_ms(1);
CE_H;
_delay_ms(1);
LCD_write_byt(0X21,0);
LCD_write_byt(0Xc8,0);
LCD_write_byt(0X06,0);
LCD_write_byt(0X13,0);
LCD_write_byt(0X20,0);
LCD_clear();
LCD_write_byt(0X0c,0);
CE_L;
}
//****************

//****************************

//**********************
void main()
{M5110_init();
while(1)
{LCD_write_hanzi(24,0,2);}//这个LCD_write_hanzi是<nokia3310.h> 现成的函数 我想在屏幕上显示“机”这个字  这个字在头文件中定义了
}

}

网友A:
时序问题吧。

网友B:
主要是模块SPI的时序问题,仔细查一下吧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输出波形与资料里的波形对比,看看有没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输出波形与资料里的波形对比,看看有没有差别...

LCD_write_hanzi(24,0,2)  找到了  是这个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