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如何利用标志位触发串口接收中断?

楼主(2014-09-12):
没法实现么?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想写某个寄存器(比如置位操作),进入串口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想写某个寄存器(比如置位操作),进入串口中断?

是的 大侠。

CR1的 RXNEIE: RXNE interrupt enable管脚。但是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想写某个寄存器(比如置位操作),进入串口中断?

是这么个情况  我现在搞DMA的RS485  结果发送字符长度出问题(就是RS485啥时候使能的问题)。可是一旦接收到数据后,发送就没问题了。于是想出个昏招。先自己弄个标志位进入接收中断。这样发送就正常了。可是标志位是啥呢?

================
当然如果mmuuss586能有DMA的RS485发送的标准方法就更好了。网上查了一些都不太清晰。什么TC之类的。最好能有现成的代码复制粘贴,当然得靠谱。

网友B:
没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