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symbol 'duan' has not been defined

楼主(2014-09-12):
如题,我在头文件定义“duan”了,并且也调用了头文件,但是编译时提示symbol 'duan' has not been defined?
但是我的其他与之类似的定义就没有报错,请问有人遇到过这个现象吗?代码如下:
#define kai         0        //开
#define guan        1        //关
#define dao                2        //到
#define wei                3        //位
#define yun         4        //运
#define xing        5        //行
#define ting        6        //停
#define zhi                7        //止
#define shou        8        //手
#define zi                9        //自
#define dong        10        //动
#define cai                11        //菜
#define dan                12  //单
#define zhong        13        //中
#define jian        14        //间
#define fa      15  //阀
#define men     16  //门
#define she     17  //设
#define ding    18  //定
#define ji      19  //基
#define ben     20  //本
#define can     21  //参
#define shu     22  //数
#define shu1    23  //输
#define chu     24  //出
#define yi      25  //义
#define xin     26  //信
#define hao     27  //号
#define biao    28  //标
#define xian    29  //显
#define shi     30  //示
#define xi      31  //系
#define tong    32  //统
#define xi1     33  //息
#define chu1    34  //出
#define shi1    35  //始
#define hua     36  //化
#define fang    37  //方
#define xiang   38  //向
#define quan    39  //全
#define li      40  //力
#define ju      41  //矩
#define shi2    42  //式
#define kong    43  //控
#define zhi1    44  //制
#define liang   45  //量
#define mo      46  //模
#define jing    47  //精
#define du      48  //度
#define shun    49  //顺
#define ji1     50  //继
#define dian    51  //电
#define qi      52  //器
#define ru      53  //入
#define yu      54  //语
#define yan     55  //言
#define xuan    56  //选
#define ze      57  //择
#define mi      58  //密
#define ma      59  //码
#define jie     60  //界
#define mian    61  //面
#define ci      62  //次
#define zui     63  //最
#define da      64  //大
#define ruan    65  //软
#define jian1   66  //件
#define ban     67  //版
#define ni      68  //逆
#define ying    69  //硬
#define shi3    70  //时
#define zhen    71  //针
#define bao     72  //保
#define cun     73  //存
#define qu      74  //取
#define xiao    75  //消
#define duan    76  //取
#define hu      77  //消
#define kong    78  //空格
其他的都可以编译通过,只有duan和hu编译不过,它俩与其他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后来加上去的,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把你的测试代码打包发上来让别人编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把你的测试代码打包发上来让别人编译看看。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