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端稳管理解

楼主(2014-09-12):
我发现78L05的内部结构图是这样的,但是我用的是78m08我输入端接了12V输出端接了11.5V ,11.5V是12V开关电源输出端经过一个P沟道的场管过来的。第一我想知道对开关电源有影响不,第二我想知道对稳压管有没有影响,我看这个电路如果输出有电压直接接到T5基极,会不会烧坏T5?

网友A:
为啥要给78M08的输出端接个11.5V?
或者干脆说,你究竟想稳压到多少伏?

网友B:
都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给78M08的输出端接个11.5V?
或者干脆说,你究竟想稳压到多少伏?

稳压到8V但是,但是我用来调节12V跟8V互换一下所以搞了两个场管来控制然后场管里置了个二极管把电压串了过去!

网友C:
7808的输入接12V,输出接11.5V,一般不会损坏,但是电压再高一些,或者输入是0V,会损坏。
你不能这么设计的。
肯定有更好的设计来避免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7808的输入接12V,输出接11.5V,一般不会损坏,但是电压再高一些,或者输入是0V,会损坏。
你不能这么设计 ...

是啊,我打算串一个IN4007来解决这问题,因为我老没出问题,后来才发现这种情况,虽然说问题不大但有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7808的输入接12V,输出接11.5V,一般不会损坏,但是电压再高一些,或者输入是0V,会损坏。
你不能这么设计 ...

再或者串个电阻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有影响

我电源是1A的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7808的输入接12V,输出接11.5V,一般不会损坏,但是电压再高一些,或者输入是0V,会损坏。
你不能这么设计 ...

我想用78M09然后再串个IN4007应该就好了!

网友D:
不至于影响开关电源,但可能摧毁78m08。

楼主:
对啊,所以我想改成78M09然后再串个二极管!如果输出端有11.3V电压发现78M08会拉掉20MA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