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RTC 一天快20s 怎么解决

楼主(2014-09-12):
电路上晶振没有加电容  现在发现一天rtc会快20s左右,用了校准后一天还是会快10几秒,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这还用问,重新设计画板子,加晶振

网友B:
想办法把电容加上

网友C:
快的有点多···

网友D:
那就想办法,再校准;

网友E:
你有没有加校正值啊?!确实快得有点多了啊,呵呵。

网友F:
加电容试试了

楼主:
头疼 之前被I2C坑了一下 现在又RTC,
我打算把上次关机时间保存到备份寄存器 然后开机后读出来,对比开机后时间,每超过两个小时就自动减去一秒(假如时间差为24小时,就减去12s),这样来改善时间变快问题,这个思路是否可行?

靠,我的评论怎么看起来有歧义。 当然可以这么校准。
可以这么干呀

网友G:
请用正品晶振.

网友H:
负载电容必须加,容量符合的话一般一天就一两秒,长期运行的话加授时自动校正

网友I:
又一个,别用RTC了
换其他的时钟芯片

网友J:
换个高精度的

网友K:
换用RTC芯片更准确一些...

网友L:
确保晶振和电容必须匹配,拿正规厂家的晶振,选用推荐的匹配电容,另外,你用的RTC的话,也不应该误差那么大呀,建议选用专门的时钟芯片

网友M:
1.电路必须规范才有讨论的余地。缺什么补上什么。
2.正品原件,才有继续讨论的余地。至少让大家有一个可讨论的基础。

网友N:
RTC不准主要是晶振的精度和负载电容,电容是可以调节快慢的。
加上电容,就会慢一点了

网友O:
不用试直接加电容。

网友P:
引用 楼主:
头疼 之前被I2C坑了一下 现在又RTC,
我打算把上次关机时间保存到备份寄存器 然后开机后读出来,对比开机后 ...

你要说stm32对RTC的晶振有点挑,估计大家都认可,你要说计时误差大,怨stm32,估计很多人呵呵了。明明晶振频率偏高了,你怨计数器计多脉冲数了。stm32的rtc就是个计数器,你要是弄个40k的,快的更多

网友Q:
时间准不准取决于你校准之后的振荡频率。

网友R:
再差的国产晶体液不会有那么大的误差。你自己检查下程序和电路吧

网友A:
服了气了,晶振不加电容的问题都拿出来讨论这么久,服了气了,这样单片机能运行起来都算天上掉馅饼了

网友S:
唉 可以了

网友T:
可以加可调电容,可以校准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