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此运放输出波形问题

楼主(2014-09-12):
运放电路为此原理图,在零输入时输出的波形为示波器显示的照片。输出的波形不好,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网友A:
都是噪声?
R1左端接哪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噪声?
R1左端接哪儿了?

信号输入端,现在是0输入

网友B:
示波器探头没接好。

网友A:
12mV的噪声,不像是探头没接好。
可能是电源有问题或者PCB设计有问题。。

突然想起来,楼主不是用的开关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mV的噪声,不像是探头没接好。
可能是电源有问题或者PCB设计有问题。。

没接输入,用的是线性电源

网友C:
输入是悬空还是接到地上

网友D:
不知道D1和D2在电路中是何作用,怀疑它们的结电容引起,可以断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是悬空还是接到地上

悬空

网友A:
先把输入对地短路看看,最好是在R1 R2 R3 的节点对地短路下。。

D1 D2 的作用不明,没见过这么用的。

网友D:
首帖电路,有R2接地,这样的输入能不能算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