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我在swd模式下进入不了debug

楼主(2014-09-12):
我在swd模式下进入不了

楼主:
我再swd模式下进入不了debug,硬件上连线是jlink和32连得4根线,VCC,GND,SWDIO,SWCLK,boo0=0,boot1=0。然后软件上的配置可以看截图,我的mdk是4.08的版本貌似是识别出了mdk模式,连过4.7的版本的mdk就根本没识别sw模式。jlink是v8的,芯片是stm32f103c8t6大概情况就是这些。

网友A:
可能硬件连接有问题

网友B:
sw模式下的速度和flash要选对,flash添加方法看3楼但不一定是128k看你自己片子的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