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TroxlerNTO 故障

楼主(2014-09-12):
接手维修一台美国TroxlerNTO 沥青含量测定 燃烧炉,硬件故障都处理好了,参数设定后可以开炉使用,但是就是不能按原来设计的自动停炉,就是达到重量不再减少,也不能停炉了,哪位大侠接触过啊,拜求给个指点!!

网友A:
先找手册翻翻

楼主:
说明书查到了,没有故障说明,不管用哪!1,三星 K6T1008C2E-DB70,好像是SRAM,  2,AM29F010B-120RC,是FLASH,不知道它掉电会不会丢失数据???   3,MC68HC11E1CFN21J84C,是处理器。突然一天,显示乱码,不能开机,经查,电源滤波不良,保持内存的锂电池没电了,换新后,可以开机工作,但是原来的OPTION1和OPTION2两个模式不能正常加载啦,只剩一个默认工作模式,照说明书修改啦参数,但是工作不正常了。是不是,部分程序跑飞啦啊??   求教求教啊!!

网友B:
Flash掉电是不会丢失数据的。如果维修只是更换了数据保持电池,那么不至于影响系统功能,最多是需要重新配置一下。仔细研究设备的操作说明吧,跟什么“程序跑飞”一点关系也没有。

楼主:
最后一招了,拿掉锂电池,彻底放电,把SRAM内数据全部清除,上电开机,从新读入FLASH中的程序,看看 会有什么现象,也联系不上厂家技术人员,真没办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