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步进电机相关的知识

楼主(2014-09-12):
哪位大侠有空给我科普一下,我购买了:微型微米级电动XY平移台 微型电动定位平台 精密测量平台十字滑台 ,但是不会使用,还需要购买驱动器,驱动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脉冲+方向的,一种是双脉冲的。而我想用采集卡控制驱动器让步进电机工作,可以吗?
这个平台有xy两个方向的,我是不是需要购买两路的驱动器?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当然要买两路驱动器了

网友B:
采集卡是不能控制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集卡是不能控制电机的

我不是用采集卡直接控制电机,而是用采集卡给出脉冲到驱动器,驱动器和电机相连,最终达到控制电机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买两路驱动器了

恩,购买了一个2轴的驱动器,也可以,对吧?

网友C:
几个电机,就买几个驱动器;
当然,可以控制2路电机的驱动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