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p430g2955程序如何烧写

楼主(2014-09-12):
前些日子脑残了一下想用用ti新出的g2955。结果问题巨多。。
经过长时间的水磨现在终于到了结尾阶段,可是竟然出现了编译好的程序不能烧写的问题。。
用的是iar6.10 **版+usb仿真器+swb两线模式
调试阶段可以正常仿真,板子运行也正常。但是选择烧写时就会出现以下提示:
No trigger sequencer implemented on connected device : (SetEEMSequencer)
百度了下以前好像也有人提出过这问题,不过回答得都不靠谱。。
不知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建议?拜谢。。。

楼主:
老规矩先自顶一下

网友A:
只有这一句错误提示么?
还有没有其他错误提示信息?
建议把相关信息截个图传山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这一句错误提示么?
还有没有其他错误提示信息?
建议把相关信息截个图传山来 ...

公司的电脑是禁网禁u口的 所以截了图也弄不出来
我只能是在家里手打出来后三行,前面的就是一些接口电压信息什么的 没有问题
Failed to load debugee: (烧写文件所在目录)
No trigger sequencer implemented on connected device : (SetEEMSequencer)
No trigger sequencer implemented on connected device : (SetEEMSequenc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司的电脑是禁网禁u口的 所以截了图也弄不出来
我只能是在家里手打出来后三行,前面的就是一些接口电压 ...

注意看一下你option里面MSP430 device的选择是否正确。

另外,你是不是修改了output文件的信息导致?

另外,我不知道IAR有没有类似清除编译文件的功能,可以清除了重新编译下载或者新建工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一下你option里面MSP430 device的选择是否正确。

另外,你是不是修改了output文件的信息导致?

悲剧的是你说的我都试过了:'(

楼主:
能硬件仿真证明器件肯定没错,output信息文件格式什么的我都试过了
iar有clean和build all功能

楼主:
感觉是程序能写到ram里 不能写道flash里

楼主:
从ti官网下了个bsl方式烧写的软件 可是里面没有2955:'( 额滴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悲剧的是你说的我都试过了

新建工程也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工程也试过了?

楼主:
不会是iar**不彻底吧

楼主:
又下了个5.52版本 还是这样

楼主:
出错图示

网友A:
最后的尝试,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B:
换个下载工具,像MSP430Flash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尝试,换台电脑试试

恩 晚上拿回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下载工具,像MSP430Flasher,

在ti官网下的最新版的MSP430Flasher里没有g2955这个器件,还有比这更坑的吗: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ti官网下的最新版的MSP430Flasher里没有g2955这个器件,还有比这更坑的吗

真有这么神奇啊,2955的bsl版本是2.02的吧。
实在不行你找个python-msp430-tools工具,开源的。
我之前改了下后烧2553没有问题,如果不支持2995你也可以改下源代码让它支持。python很简单的,我相信你能搞定。: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有这么神奇啊,2955的bsl版本是2.02的吧。
实在不行你找个python-msp430-tools工具,开源的。
我之前改 ...

:L为了吃点猪肉还要学养猪吗

楼主:
几天没来,还是我自己把贴结了吧。。。
官网下了ccs搞定了,到现在也不知道iar为什么不行
另外吐槽:申请下载ccs花了3天才回复我
最后感谢版主大大热心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几天没来,还是我自己把贴结了吧。。。
官网下了ccs搞定了,到现在也不知道iar为什么不行
另外吐槽:申请下 ...

TI现在主推自己的开发工具CCS。
其他开发工具的器件更新会晚一些
不过最新MSP430Flasher里没有这个MCU,确实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