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MMBF170焊到板子上就坏

楼主(2014-09-12):
大家好。我遇到MOS管MMBF170焊到板子上就坏的问题。我怀疑者些MOS管事假货,我用22个MOS管做实验,没有焊之前就发现有4个管子DS电阻只有4Ω,然后用剩下的管子分批焊到板子上发现坏了,拆下来量GS电阻只有1MΩ或者更低(新的MOS管GS电阻万用表显示无穷大),18个MOS管只有1个是好的。我不知道是焊接问题还是本身MOS管就是坏的

网友A:
也可能是焊接搞坏的
注意洛铁有没漏电

网友B:
MOS 最怕静电了,
你手环带好 烙铁接地

网友B:
另外 防静电台布 镊子

网友C:
不知道这个MOS的特性,大部分MOS的GS有保护稳压管的,小信号的、高频的可能没有保护。

网友D:
焊一脚,歇会儿,焊一脚时要快。

网友E:
先检查电路是否有设计问题或故障。

网友F:
这肯定是管子的质量问题,很有可能是假货。应该由焊接引起的管子质量问题,不过正规的管子焊接时不可能出现这个问题的,所以随缘导火索是焊接,但是根源还是管子本身的问题。-----你应该没有进行过上电操作吧?如果有的话,又是另说了。

网友G:
看了看,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H:
看样子楼主上过电,检查电路

网友I:
从来没焊坏过MOS管的路过

网友J:
我自己遇到这样的情况:电路板GND连接着直流电源换MOS,烙铁和直流电源之间感应电压损坏MOS,后面把电路板和直流电源接线全部断开在更换焊接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肯定是管子的质量问题,很有可能是假货。应该由焊接引起的管子质量问题,不过正规的管子焊接时不可能出现 ...

我没有进行上点操作,只是单纯的焊接,验证是不是会焊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进行上点操作,只是单纯的焊接,验证是不是会焊坏。

你烙铁温度是多高?你可以试试,拿一个新的管子,只是用烙铁点在PIN脚上一会,再测量看阻抗是否改变。不用焊到板子上,这样测试一下它的耐热性能。

楼主(2014-11-01):
引用 网友F:
你烙铁温度是多高?你可以试试,拿一个新的管子,只是用烙铁点在PIN脚上一会,再测量看阻抗是否改变。不 ...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