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有线网络运行一段时间后连接不上的问题咨询(已解决)

楼主(2014-09-12):
问题现象:主板上电系统正常启动,刚开始的时候有线网络是正常工作的,但是工作几天以后有线网络工作异常(网络连接不上,也ping不通)
但是重新启动系统后又可以正常工作。

附件是关于有线网络部分的原理图,麻烦帮我看看我硬件原理图是不是存在啥问题,十分感谢!

原理图

楼主:
主芯片是I.MX537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您是自己设计的板子吗?

网友A:
板子上使用的BSP是哪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您是自己设计的板子吗?

是自己设计的原理图哇,我自己感觉硬件没有啥问题,能帮我分析下是不是那有问题,我感觉是软件那有BUG,但是软件工程师说软件没有问题,现在找不到具体原因,郁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使用的BSP是哪个版本的?

你好!你方便的话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我的QQ:80874241,如果可以的话我咨询下你,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方便的话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我的QQ:80874241,如果可以的话我咨询下你,谢谢了 ...

附件是FEC相关的软件,麻烦帮我分析分析哈,非常感谢!

FEC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件是FEC相关的软件,麻烦帮我分析分析哈,非常感谢!

好的,请楼主耐心等待哈,明天我要请假,只能后天来公司帮你看了的~~抱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请楼主耐心等待哈,明天我要请假,只能后天来公司帮你看了的~~抱歉啊 ...

那麻烦你了,非常感谢!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遇到的这个问题,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电压不稳也可能是软件的问题),这里没有办法确定。

网友A:
需要你自己来测试了。

网友A:
建议你到网上找一下方法。很抱歉了,我们这边也没有别的思路了。因为你这个不是说从一开始都不可以工作的。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你!

网友B:
这种情况在i.MX28上我遇到过,你指定一个MAC地址试试,不知道I.MX53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在i.MX28上我遇到过,你指定一个MAC地址试试,不知道I.MX53是不是这个原因。 ...

谢谢!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我们的MAC地址是指定的,是固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给i.MX53指定一个MAC地址,有可能是MAC地址默认的原因导致的,硬件上电能正常用,应该不是硬件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的MAC地址是指定的,是固定的。。。。

相同通联网的还有别的板卡吗?我们当时是两块板卡,都没指定MAC,默认的MAC相同,然后一联网就冲突了,另一个就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你!

不客气的哈,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哈~~关于你帖中的问题,你可以和我们论坛中的朋友aeromoon交流一下。他很热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同通联网的还有别的板卡吗?我们当时是两块板卡,都没指定MAC,默认的MAC相同,然后一联网就冲突了,另 ...

你说的MAC地址的问题我这面是没有问题的,不存在地址冲突的。有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还在查找原因呢,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MAC地址的问题我这面是没有问题的,不存在地址冲突的。有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还在查找原因呢, ...

期待楼主找到问题在这里分享一下哈~~

网友A:
非常想知道原因所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想知道原因所在啊~

还在查找原因了。。。。很神奇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在查找原因了。。。。很神奇的问题

是啊,对了,目前你手上就只有一块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对了,目前你手上就只有一块板子吗?

几百块,小批量生产了,已经发出去用了,都存在这种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几百块,小批量生产了,已经发出去用了,都存在这种问题的。。。。。。 ...

晕,那这个问题挺奇怪的。主要是上电以后是可以工作的,现在就是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楼主你好,问题解决的话,记得分享一下原因所在哈,还有记得把帖子结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