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关于无线发射模块电源纹波问题

楼主(2014-09-12):
无线发射模块,工作电压3.3V-5V,最大工作电流160mA。我采用输出电流600mA的LDO稳压在4V电压VCC。经过一级LC滤波器后给无线模块供电,其中电感用100uH,电容我用3个47uF钽电容加3个10uF陶瓷电容并联。其地线通过100uH电感连接到电源power地。每次发射信号时,VCC有纹波300mV,POWER也有300mV纹波,地线发现经不经过电感都没什么影响,我用示波器测量地-地也有150mV纹波;不发射信号时都很稳定,纹波可以忽略不计。请问该怎么消除这个纹波啊?

楼主:
工作频率是433M

网友A:
用大电容并联小电容的办法进行高频去耦,另外注意PCB设计,关键地方要加合适的去耦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大电容并联小电容的办法进行高频去耦,另外注意PCB设计,关键地方要加合适的去耦电容。 ...

求教:什么地方算是关键地方呢?:lo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教:什么地方算是关键地方呢?

容易产生干扰和对干扰敏感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容易产生干扰和对干扰敏感的地方。

(⊙o⊙)…
有点抽象啊,能否具体举几个例子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
有点抽象啊,能否具体举几个例子呢?

比如芯片的供电端、功放的馈电处等等,关键是弄懂电路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