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秀出我的 Linear模拟设计方案】+ LTC1661

楼主(2014-09-12):
LTC1661是Linear公司出的10位两路DAC芯片,每路DAC的电流为60ua,输入电压范围从2.7V-5.5V,输出轨到轨电压,可以驱动1000pf的容性负载。使用三个IO就可以驱动LTC1661。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TC1661_CS=P1^0;           //定义片选信号端
sbit LTC1661_SCLK=P1^1;          //定义片选时钟信号
sbit LTC1661_DIN=P1^2;          //定义数据信号                                 7  6  5   4         3        2  1  0                                          7  6  5  4  3  2  1  0
uchar table[2]={0xff,0x00};        //定义数据 其中 table[0]=0XFF  = A3 A2 A1 A0         D9 D8 D7 D6   table[1] =0x00=D5 D4 D3 D2 D1 D0 X1 X0

void LTC1661_DAC(void);                  // LTC1661输出程序
void LTC1661_start(void);           //启动信号
void LTC1661_write_word(void);        //写一个字节
void LTC1661_stop(void);                //停止信号
void delayns(void);                           //延时us程序
void delayms(uint);                            //延时毫秒程序
void LTC1661_Init(void);           //LTC1661初始化
void main()
{
    LTC1661_Init();
        delayms(1000);

        while(1)
        {
            delayms(1000);
        LTC1661_DAC();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j=xms;j>0;j--)
            for(i=110;i>0;i--);

}
void LTC1661_start(void)
{
    LTC1661_CS=1;                   //SCLK低电平时,CS一个下降沿 启动信号
        delayns();
        LTC1661_SCLK=0;
        delayns();
        LTC1661_CS=0;
        delayns();
}
void LTC1661_stop(void)
{
        LTC1661_CS=0;                   //CS一个上升沿, 时钟无效,时钟置1
        delayns();
        LTC1661_CS=1;
        delayns();
        LTC1661_SCLK=1;
        delayns();
}
void LTC1661_write_word(void)
{
    uchar i,temp;
        temp=table[0];
        for(i=0;i<8;i++)                // temp左移移位,最高位进入CY, LTC1661的发送顺序为 A3 A2 A1 A0  D9 D8 D7 D6
        {
            temp=temp<<1;
        LTC1661_SCLK=0;
            delayns();
                LTC1661_DIN=CY;
                delayns();
                LTC1661_SCLK=1;
                delayns();
        }
        temp=table[1];                   // temp左移移位,最高位进入CY, LTC1661的发送顺序为  D5 D4 D3 D2         D1 D0 X1 X0
        for(i=0;i<8;i++)                //X1,X0数据无意义
        {
            temp=temp<<1;
        LTC1661_SCLK=0;
            delayns();
                LTC1661_DIN=CY;
                delayns();
                LTC1661_SCLK=1;
                delayns();
        }
        LTC1661_SCLK=0;
        delayns();
        LTC1661_DIN=1;
        delayns();
}
void LTC1661_DAC(void)                   //LTC1661_DAC输出
{
    LTC1661_start();
        LTC1661_write_word();
        LTC1661_stop();
}
void LTC1661_Init(void)           //初始化 CS与SCLK均拉高
{
    LTC1661_CS=1;
        delayns();
        LTC1661_SCLK=1;
        delayns();
}